微弱电流放大问题

楼主(2011-03-31):
小弟在用光传感器做测量,由于电流值很小,最小只有0.01uA左右,放大到0-5V之间,所以准备采用二级放大(电路到电压)电路,用的放大芯片为ICL7650

不知道这样的电路有没有比较大的什么问题?

采样频率跟放大有什么关系?

还有滤波电路应该怎么解决呢?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请各位大侠赐教! 谢谢!

网友A:
7650失调电流偏大

网友B:
7650失调电流才0.5pA,没问题呀

楼主:
我在查找这方面的资料
有的是才用多级放大微电流,
有些资料却采用单级放大,而且反馈电阻是越大越好, 反馈电阻太大,不是失调越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失调电流是10pa,会不会是有点大?

网友C:
TI的OPA系列很多都是PA级的偏置和失调,适合做光电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先了解了解
有其他问题在向各位请教

网友:
ICL7650的输入偏置电流有4pA,而且由于它的斩波机制,不适合用作微电流检测,并不像有些书上介绍的那样。根据我的实验,LMC6001、OPA124、OPA128和LMC6041都可以用作小电流测量(而且可以达到fA级),OPA128测量效果最理想,但价格昂贵。你可以去试试这几种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由于它的斩波机制,不适合用作微电流检测”,我看了有些人做的光电流检测是用的ICL7650,我也不理解什么是斩波机制,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2011-05-09):
可用锁相环放大电路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锁相环太难了
不知道如何设计

网友F(2011-07-23):
1.电源噪声
2.器件的偏置电流及等效输入电流噪声。
3.PCB的泄露电流。

网友G:
给LZ一个建议,前级运放LPC661,反馈电阻用模拟开关选通,后面可加一些高低通滤波器,0.01uA电流不小,完全能做到。

网友H:
最小0.01uA,也就是10nA,很大了,因此布局、屏蔽等按照常规方法考虑就行,运放可以选择7650。两级的话,第一级的输出可以0-0.5V,第2级电压放大10倍。

反馈电阻的选择,要看最大允许光电流是多少,假设为20uA,则Rf=0.5V/20uA=25k,而此时20uA/0.01uA=2000也就是三位半,后续如果用ADC的话,16位到20位就可以了。

有关采样频率或滤波,这就要看楼主的要求了。

最后,强烈不推荐用LPC661,因为这个运放Vos大,可能达到6mV,这样对于500mV的输出就超过1%了,需要调零电路,而且温漂也不如7650。LPC661可以用在pA级或更小的场合做前级,而楼主的是nA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看过您写的DIY 1pA的**,非常的好 颇有收获

正如您所说的10nA,确实不小,但是我采用的市电供电,放大到10M以上,就会出现工频干扰,对于50HZ 的处理是个问题,只能通过等周期采用,然后用软件调零

电路布局确实还有些问题,输入端没有用隔离,所以对干扰还是比较大,把手放在电路板上面,AD值会有变化,环境不同也会变化, 应该是要加个屏蔽盒会好点

网友H:
干扰么,一个是从空间引入的,用接地金属外壳可以屏蔽大部,测试线等也需要屏蔽。
另一个是电源引入的,需要加上滤波,变压器漏磁和静电防止。Fluke的计量器具的变压器,一般都是三屏蔽的。

网友I:
在模拟板块有有关于微电流测量的帖子,很详细的说

网友J(2012-05-22):
10几年前就用7650了,做的就是这类产品。第一级反馈电阻用到10M,第二级用了一个程控放大电路。第一级是放在一个铸铝盒子里。

网友K:
学习 …… 正好要用到这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