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电路问题

楼主(2011-03-31):
如图,第一环节为放大,第二环节为带通。请问:放大环节中这样接正反馈可以吗?还有带通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多谢~

网友A:
放大环节这样接正反馈肯定不行,除非另有反馈电路。
带通滤波未标注元件数值,有可能变成带阻,不过这是一阶电路,一般均可工作。
图中未标电源,应该用双电源。

楼主:
放大部分改为反向放大后,是不是就可以了?我是这么认为的。电容和电阻的参数先空白,实际调试时会做些修改。运放实用OPA340,可以单电源供电,我就没用双电源的,不知有何影响?

网友A:
3楼:
单电源工作,运放不能输出低于地的信号,也不能接受低于地的信号。

网友B:
书上没有这样的带通滤波器形式,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