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龙U-EC5

楼主(2011-03-31):
刚装了新华龙的程序,但是一直提示未检测到Silicon C8051F编程器,如果是点编程的话,则提示 在通信口未检测到Silicon C8051F编程器!!!
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要安装U-EC5驱动,到以下地址去下载:
http://www.xhl.com.cn/download.asp?bigdownid=7&bigdownname=调试器

楼主:
只是安装U-EC5中文下载程序不可以么?还需要下别的驱动?

网友A:
就是这个驱动,要安装到keil文件目录,其他驱动不是最新的。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调试软件

网友A:
要进行“设置”

网友B:
你先到设备管理器中看看是否有UC5硬件生成的USB人机接口设备,然后如上图所示,检查是能找到USB设备,异常时可用USB Reset复位一下,还不行的话,换U-EC5吧,新华龙的原装U-EC5,遇到过一次编程器中的主控芯片没焊好,重焊QFN芯片恢复正常。

楼主:
谢谢6楼,是没有设置

网友C:
那个东西很难用,貌似经常出问题

网友D:
我一直在用它,的却有问题

网友E:
确实很难用,并且经常型号识别错误,C8051F340经常识别为C8051F001,每一个操作都要先识别型号,并且识别型号后也不提醒确认,自动设为识别的型号,最差劲的是还把代码给改变了,并且也不提醒,当选择自动编程(擦除、编程、校验、加密一体化操作)时,由于每一步都要识别并且自动改变型号,当执行到编程时可能识别的为F001,因此就按F001下载(32K),而在后2步时又识别为F340,因此用户很难发现这个错误,实际程序已经没了后32K,并且把缓冲区中的代码也改变了(没后32K),我就吃过这亏,经常有产品运行不稳定,无意中发现原来后32K程序就没下载下去。

网友F:
不要用6搂这个玩意  我这个  这个一般给实验人员用。  咱们还是用keil

楼主还得安装一个 驱动

网友G(2011-07-19):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表示无语。

网友H:
求这个板子的例程!!!!!!!!!!!!!!!!!亲人啊

网友I(2012-12-08):
是设置的问题,谢谢楼上的朋友!不过新华龙的这个下载器确实很容易出现各种莫名的问题,很无语。

网友J(2014-12-10):
是设置的问题,谢谢6楼上的朋友!不过新华龙的这个下载器确实很容易出现各种莫名的问题,很无语。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设置的问题,谢谢6楼上的朋友!不过新华龙的这个下载器确实很容易出现各种莫名的问题,很无语。 ...

去下载个IDE,它能修复新华龙的下载器,让你的下载器几乎无限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