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改善Verilog程序以减少CPLD的宏单元用量

楼主(2011-03-31):
我是新手,在开发时,为了节约成本,老板希望减少CPLD内部宏单元的用量,已尽可能的采用低成本的CPLD。

       希望通过改善Verilog程序以减少CPLD的宏单元用量!!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我一个解答!!

        献上所有的家底!!跪求高手解惑!!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选多的CPLD 通常由需要完成的功能决定,  而不是说程序能有多大改变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虽然没有预想的回复。还是非常感谢关注!!

网友B:
调整逻辑控制方式,尽量少用寄存器,如果差得太多就没什么办法了,差一点优化一下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C:
少用触发器,多用组合逻辑实现

quartus或者ISE在综合时都要选项,可以选择面积优先。

网友D(2011-04-30):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E:
尽量少用触发器,CPLD更适合组合逻辑

网友F:
如果结合了MCU   可以把一些流程类的弄到MCU里去做  cpld只做组合逻辑之类的东西 MCU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