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咋用?

楼主(2011-03-31):
串在两条线上还是一条?要电容吗?能提供个图吗?

网友A:
这主要看你是来做什么用的了!
磁珠一般只串在一条线上,不需要电容,因为磁珠本身就能将电能消耗掉而起到滤波的作用。
不过具体怎么用还要看使用环境。

网友B:
就把它当做电感就行了,一般情况下

网友C:
我拿他做过低通。。

网友D: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具体问题具体考虑咯

网友E:
串接在一条线上,最好安装在靠近机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