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新手上路!问一个问题:远程帧的作用,如能详细描述那更好!

楼主(2011-03-31):
新手上路!问一个问题:远程帧的作用,如能详细描述那更好!

网友A:
俺同晕,顶上顶~~

网友B:
可以用来 表征 这个节点的存在(告诉其它节点 还在线,而又无其它数据传递必要)。
CANopen规范中,通常不建议使用。

网友C:
是告诉其他的CPU我需要这个ID号的数据,远程帧没有数据,只有ID和远程帧位

网友D:
说点大白话

首先远程帧虽然是用来发送的,但是却是用接收邮箱来配置(这句话说的肯定对)。

明白了吧。
就是接收邮箱 想接收某ID数据,就发送个远程帧做触发(这句话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E:
而且更凄惨的是,远程帧的“触发”需要在远端节点的软件应用层进行处理,否则毫无作用

网友(2011-05-20):
是的,当你需要接受某个远程节点的数据时,就发送一个远程帧过去,那节点就会做出响应,发回数据,这个过程一般是在软件上处理,也有硬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