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运放的输入电压

楼主(2011-03-31):
我想请问下,集成运放的输入电压是否可以大于的运放的电源电压?

网友A:
不可以,这种情况要加钳位保护。

网友B:
少数运放允许输入低于电源负端一点点,例如LM358,允许输入低于电源负端0.3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你能不能给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谢谢

网友B:
4楼:
这要从运放内部结构说起。

这是双极型输入普通运放LM1458的内部结构图。显然两输入端电位等于电源正端时Q1Q2以及上面那支恒流源负载不能得到正常的工作电压,当然也就不能正常工作。
实际上,此二输入端要比电源正端低1.5~2V才能够正常工作。
运放中各管之间隔离是靠PN结,输入端比电源正端更高或比电源负端更低时会使隔离用的PN导通,这种情况若信号源内阻很小则可能产生比较大的电流,使集成电路损坏,尤其是CMOS工艺芯片。
某些场效应管输入的运放可以做到输入端与电源正端电位相同时仍可以正常工作,但很少有输入端高于电源正端仍可以工作的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