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自测试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3-31):
请问,用SJA1000自测试时,需要连接到CAN总线上吗,需要通过计算机给它发送信号吗?
可以自己发送自己接收并驱动LED灯吗?
只用一个节点就可以进行自测试吗?
CAN节点自测试成功后是一个成功的节点吗?
谢谢了。

网友A:
用LOOP模式可以自测试
非LOOP模式时,至少要两个节点,驱动led是可以的。
不知你这个成功的节点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B(2011-07-22):
不需要连接到CAN总线上,单独一个节点就可以,可设置成单次发送接收每次复位即可通过串口查看数据

网友C:
用个can转232接口转换器,就可以调试了。少在通信上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网友B(2011-09-16):
只要一个节点就可以了,用不用电脑发送都可以,初始化发送一次亦可以的呀!!!
自发字接当然可以驱动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