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去想想当Vin为常数、为阶跃量、为正弦量时的输出为什么吧。下图是一个实用的积分电路,可调电阻用来进行调零用,而并联在电容上的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呢?当输入信号太过于低频时,是不是电容渐渐就趋近于无穷大?是不是反馈就渐渐消失?是不是运放就恢复了原始的百万倍的放大?是不是这样的增益电路无法承受?

上面是别人的问题,我说下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1、并联在电容上的电阻是起到 放电的时候限流作用?
2、当输入信号太过于低频时,电容电压渐渐就趋近于无穷大
3、其余问题不会了,。。。:(

网友A:
电容两端电压不会趋于无穷大,运放输出饱和时电容两端电压就不会再变化了。
不仅仅是输入信号频率非常低时才会出现运放饱和。即使输入信号完全没有直流成份,运放自身的失调电压在长时间内也会使运放进入饱和。那个开关就是使电容放电,运放回到电容两端电压为零的初始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太对劲啊,这种积分电路应用在PID控制里,
也就是P,I,D三路 运放并联,然后求和 。
积分电路处 必定会饱和??
等待来负电压的时候,积分电路会放电?从饱和状态恢复过来?

若真有处于饱和的时候,时间长了 会损害电路吗,或者运放。

网友A:
3楼:
在PID控制中,这样的电路是处于大环路反馈中。由于另外的反馈存在,故积分电路不会饱和。换言之,当运放输出比较高时,其它的电路会将输入拉低,该电路将反向积分。当然,条件是整个环路设计正确。

一般运放输出饱和并不会使运放损坏,但电路中其它元器件则难说,需要看设计是否正确。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 是 P. I,D三路 并联求和 而形成PID计算。这种形式的电路行吗? 调节阻值,容值之后 能起到想要的作用吗

楼主:
下面这个图 也是实现PID计算。
和上贴的那个图有很大不同,但我觉得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对吗?
但初步 验证结果似乎不一致。
分别对2个电路输入阶跃信号。得到的响应很不一样。是我有错的地方,还是确实是不一样呢? 请大家评评这2个电路吧,哪个比较适合PID控制呢,优缺点。

楼主:
上面忘记发图了

楼主:
8楼的第2个图不是, 发错了。
主要是对比6楼的图和8楼的第一个图的区别。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