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流,差模电流

楼主(2011-03-31):
今天看书,遇到两个概念,共模电流和差模电流,不是很理解,请教各位大侠,求解释,谢谢

网友A:
和共模电压差模电压类似。
理解“共模”和“差模”,无论电压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参考信号完整性分析的14章差分线部分,你可以完全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