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太差

楼主:
如图,+5V的输出空载是4.7V,但是一带上负载就只有1.15V了,这是为什么啊?还有麻烦大家看看反馈回路有没有问题。完整的图已传上。

楼主(2011-04-01):
怎么都没人理啊??

网友A:
完整多点吧

网友B:
图不完整,什么线路架构都没有,大家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C: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是你的同名端弄错了,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把初级接线调过来试下。看看电压会不会掉那么多, 要接好保险哟、

网友D:
我认为你的电路有点问题:
1.以你现在的R7、R8的阻值来算,输出电压是达不到5V的,只有2.7V左右;
2.R6并接在U3的1、2脚之间,R17可不要,然后在U3的1脚与5V之间接一个约100欧的电阻。
这样你再试试看吧。

楼主:
5# wnv_glubby 好,我试试看

楼主:
6# wcg13537439710 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啊,有公式吗?还有就是+5V输出端空载的时候调节可调电阻是可以达到5V的啊。

网友E:
最大问题可能出在C34上面,改成472电容试试看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D:
把C34改为104电容再试试看

网友D:
再问一下你:你带了多大的负载?

楼主:
12# wcg13537439710 C34改成104的也不行,负载我带的是大约2欧的水泥电阻,是用五个5.1欧的并起来的

网友D:
五个5.1欧的电阻就是大约1欧呀,那这样算起来负载就是约为5安哦,那这好大啊,你的变压器带不起吧,还有整流二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能不能达到那么大啊?

网友F: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14# wcg13537439710 整流二极管实际用的是6A10,最大可以通过6A电流

网友D:
就像楼上的朋友说的那样,就是过流保护了,你可以慢慢减少负载,看看最大可以带起多大的负载。顺便问一下,你的电路激励形式应该是他激式的吧,用的是什么电源IC呀?

楼主:
18# wcg13537439710 完整的电路图附件里有,我用的IC是KA5H0365R。麻烦你帮我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C:
饿, 你可以先带两个LED 试验试验撒, 串个限流电阻先。

网友G:
可能是431与817的配合有问题。以前曾经有变压器初级相位反,出现那样的问题。

楼主:
21# hth123 你的意思是变压器初级的同名端反了吗 ?

网友H:
可能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D:
在D7上再并一个6A10整流二极管

网友D:
在D7处并接一个6A10

楼主:
25# wcg13537439710 嗯,知道了。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