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电磁波,有点疑问,请教各位

楼主(2011-03-31):
1.电传播的速度,和光速一样嘛?
2.一些高速器件通讯,传输线要等长?
3.我再举个例子:例如一个300Mhz的正弦波(一端的相位相同)在两根导线里面传输,一根导线1m,一根
0.5m,那么在终端是不是相差了180度的相位?
4.例如一个1khz的正弦波在电路中传输,是不是就相应辐射出1khz的电磁波啊?
5.以下这句话对嘛?
由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我们可以理解,电场沿空间形成下去的速度为真空中光速!
所以灯泡离电源有4光年的话,开关闭合后,要至少4年的时间灯才亮起来。

网友A:
re LZ:

1.电传播的速度,和光速一样嘛?

一样。

2.一些高速器件通讯,传输线要等长?

这要看具体要求,无前提则无定论。

3.我再举个例子:例如一个300Mhz的正弦波(一端的相位相同)在两根导线里面传输,一根导线1m,一根0.5m,那么在终端是不是相差了180度的相位?

在空气(近似为真空)中确实如此。

4.例如一个1khz的正弦波在电路中传输,是不是就相应辐射出1khz的电磁波啊?

不一定。若是非线性的,还会有高次谐波。

5.以下这句话对嘛?
由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我们可以理解,电场沿空间形成下去的速度为真空中光速!
所以灯泡离电源有4光年的话,开关闭合后,要至少4年的时间灯才亮起来

如果你是相对于灯和电源静止的话,这句话是对的。

网友A:
既然LZ在看《电磁波》了,不妨对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再深入地讲几句。

电磁波的传输是有方向的,方向为EXH,其中E为电场强度(矢量)、H为磁场强度(矢量)。在真空中,电磁波的传输速度为C——即真空光速。但在非真空的介质中,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则比C小而且还和频率有关(其实光也是如此)。此外,在波导中(传输线或波导管),电磁波可能以不同的模式传播,相应的有相速度和群速度等概念。但这些都不是纯粹电磁行波的行进速度。对于TEM波,由于其电磁行波和波导(其实就是传输线)方向一致,所以相速度和群速度一致,都等于电磁行波的传播速度。但对于TE或TM波,由于电磁行波和波导方向存在一个夹角(其实是在波导管内反射),因此其相速度和群速度并不相同。相速度大于电磁行波的传播速度,而群速度则小于电磁行波的传播速度。

另外,对于电磁波的速度,无论你是站在地面还是座在飞机上(只要飞机是匀速的),电磁波的速度都是一样的。这一点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但确是事实。

楼主:
继续问下通讯线要等长的问题,是不是和相位差有关系啊,导线长了,相应的相位也不同了?

网友B:
LZ太给力了!这晚还手机上网看帖!!!有这股干劲!什么电磁波、麦克斯韦都不在话下!!~~~

楼主:
有点地方搞不明白,希望解释解释,pcb等长线是不是可以用相位来解释啊

网友A:
to 6L:

如果PCB中的两条同特性的传输线要求等长,则基本上是出于“相位”延迟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