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覆铜之后放置过孔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1-03-31):
PCB板覆铜之后放置过孔(没有导线经过)是干嘛用的?

网友A:
上图看看。我也好奇。

网友B:
还用上图啊,楼主意思应该是为什么铺过铜后补过孔

网友C:
是为了降低接地阻抗,看看pcb layout的规则说明

网友D:
感谢楼上兄台,我也学到了。

网友E:
规则有,主要是减小接地阻抗

网友F:
减小接地阻抗

网友G:
要是边缘的话有的会是ESD处理的需要,中间的是为了减少环路,其他的也要学习了。

网友A:
在地线上打孔,可以减小地环的面积,也可以减小地线上的噪声。

网友H:
有时大功率元件散热也用到啊

网友I:
放置地孔作用有:
1、减少地回路,减少地噪声
2、有利于散热
3、板子边缘增加地墙,有利于EMI抑制

网友J:
都是大牛呀~~

网友K:
降低干扰

网友L:
减小低阻抗,另外有助于空气对流,可散热!!

网友M:
铜皮不易起泡。

网友N:
放置地孔作用有:
1、减少地回路,减少地噪声
2、有利于散热
3、板子边缘增加地墙,有利于EMI抑制
引用 网友I:

学习

网友O(2011-08-30):
法拉第笼啊

网友P:
:lol平面电势

网友Q:
15楼正解

网友R(2014-06-05):
谢谢分享!另外问一下,在高频设计中,过孔尺寸与位置有什么讲究?

网友S:
上面楼主说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