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什么叫wait state?

楼主(2011-03-31):
读stm32的寄存器,总会看到说
   no wait state
问下,什么叫 wait state?

网友A:
这叫做 wait 的状态太多了.
如果是内核相对于外设(包括总线)的, 就是因为内核太快, 外设的存取速度跟不上内核, 然后就让内核停止下来, 等待外设完成读写的这个状态. 外设完成后, 内核自动继续运行(退出 wait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