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各系列简介-之23x33

楼主(2011-03-31):
准备做一下PSoC各个系列介绍,这里只是简单介绍,详情请参看datasheet。本贴为23x33系列

特性
  • 功能强大的 Harvard 架构处理器
    • M8C 处理器的速度最高可达 24 MHz
    • 速度高、功耗低
    • 3.0 到 5.25V 工作电压
    • 工业级温度范围:-40°C 至 85°C
  • 先进的外设(PSoC® 模块)
    • 4 个轨至轨模拟 PSoC 模块,能够提供:
      • 最高达 14 位的模数转换器 (ADC)
      • 最高达 8 位的数模转换器 (DAC)
      •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 可编程滤波器和电压比较器
    • 4 个数字 PSoC 模块,能够提供:
      • 8 到 32 位定时器、计数器和脉冲宽度调制器 (PWM)
      • CRC 和 PRS 模块
      • 全双工 UART
      • 多个 SPI™ 主控或从器件
      • 可连接到所有通用 I/O 引脚
    • 通过组合多个模块,能够构建复杂外设
    • 已针对电机控制进行优化的高速 8 位 SAR 模数转换器
  • 高精度的可编程时钟
    • 内部 ±2.5% 24/48- MHz 振荡器
    • 高精度,24 MHz,带可选 32 kHz 晶振和 PLL
    • 可选外部振荡器,最高可达 24 MHz
    • 内部振荡器,能够实现看门狗和睡眠功能
  • 灵活的片上存储器
    • 8K 闪存程序存储器,50,000 次擦/写循环
    • 256 比特 的 SRAM 数据存储器
    • 系统内串行编程 (ISSP)
    • 局部闪存更新
    • 灵活的保护模式
    • 闪存内 EEPROM 仿真
  • 可编程引脚配置
    • 所有通用 I/O 均具有 25 mA 的灌电流能力和 10 mA 的源电流能力
    • 所有通用 I/O 均可选择上拉驱动、下拉驱动、High Z 驱动、强驱动或开漏驱动模式
    • 通用 I/O 上最多可有 10 个模拟输入
    • 通用 I/O 上具有 2个 30 mA 的模拟输出
    • 所有通用 I/O 都能生成可配置中断
  • 其它系统资源
    • I2C™ 从器件、主控和多主控的频率可达 400 kHz
    • 看门狗和睡眠定时器
    • 用户可配置的欠压检测功能 (LVD)
    • 集成监控电路
    • 片上高精度参考电压
  • 完备的开发工具
    • 免费的开发软件 (PSoC Designer™)
    • 功能齐全的在线仿真器和编程器
    • 全速仿真
    • 复合断点结构
    • 128K 的跟踪存储器

网友A(2012-03-21):
支持一下,PSOC1产品线好多啊!

楼主:
转眼又一年过去了,看到一年前的帖子,还挺感慨的

网友B:
M8C已经是很落后的内核了,没必要在这个上面花时间。应该多推一些增强51的核,但是比PSOC3的资源少的系列,例如仅将24xxx或21xxx的内核改成51的。以51+PLD的概念,应该足够应付一阵。当然,如果能与时俱进,M0+PLD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