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转DC12V和5V电源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
现在做一个东西,只有一路DC24V输入,但是系统还需要用到DC12V和DC5V,之前用的是7812和7805,但是发现就算加了散热片后发热量仍然很大,12V负载电流大概是0.2A,5V负载电流大概是0.5A,那位朋友用过其他的DCDC降压器的,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款,主要是不能有太大的发热量,最好是不用散热片。是不是该用开关型的?比如LM2576,有朋友用过吗?说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2011-03-31):
LM2575就可以了。

网友A:
有12V输出、5V输出以及可调输出电压的。

网友B:
请问chunyang大哥,按楼主的要求使用mc33063a方案是否可行?这样还可以省去散热器,占用PCB面积更小。

网友A:
当然可以,但其外围元件较多,芯片也较为老旧,但成本更低些。至于省去散热器,对于开关电源,只要效率足够就楼主需要的功率而言都可以不必要,LM2575也同样。要说占用PCB面积,二者也差不多。

网友C:
MC34063A只能输出一个电压,如果设计为输出12VDC,则12VDC-->5VDC还需要一路转换,否则用7805的话,因为有500mA电流,依然会发热巨大

楼主:
我还是用LM2575试试好了,不知道这种开关型的电源IC,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传感器信号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