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特性

楼主(2011-03-31):
直流开关电源LC滤波输出,请问在大功率输出和小功率输出这两种状态下对比,输出端的LC特性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谢谢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
“输出端的LC特性”,是指滤波电感的特性,以及滤波电容的特性,还是指LC滤波器的特性?

楼主:
:L应该严格说是L的输出特性。
和小功率对比,在大功率下其电感值是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动态变化?
这个变化是不是会直接导致了主功率电路的转折频率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增益曲线?请指教,很是模糊

网友A:
通常滤波电感都有铁心(泛指一切磁性材料),输出功率大意味着输出电流大,而所有铁心都是磁通密度大时导磁率降低(所谓磁饱和)。
所以输出电流大时滤波电感的电感量一般减小。这个减小当然会使滤波电路的转折频率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减小与设计时采用的磁通密度和磁性材料有关,正常的设计,在最大输出电流时滤波电感的电感量也不会减少很多,通常减少不到10%,转折频率的变化可以不考虑。
至于“主功率电路的转折频率”,不知道楼主指的是什么。

网友B:
积分: 80534

专家等级:
  maychang发表于 2011-4-1 14:1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5楼: 通常滤波电感都有铁心(泛指一切磁性材料),输出功率大意味着输出电流大,而所有铁心都是磁通密度大时导磁率降低(所谓磁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