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问一个高速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左边D1是粗略的表示前面是运放,用的是两级AD603,这里略过不表,从D1的第7引脚信号输出开始(正负5V画错位了:L ),后面的比较器使用的是高速比较器AD8564,我试图将放大器输出后超过300mv的信号通过比较器输出为TTL电平。比较器是正负5V供电。
实验现象:
1.R6去掉,当AD603的7引脚输出20ns宽,500mv脉冲时,测量比较器D2的第2引脚,发现该500mv脉冲有一个直流偏置,在3V的直流基础上有该脉冲,导致比较器输出一直为高。此时波形无失真。
2.R6加上(10欧),测量D2的第2引脚,能将以上实验中3V直流偏置拉下来,但是20ns,500mv窄脉冲原本为钟形脉冲,现变为尖脉冲且拖尾震荡非常严重,若手松开电路板,则完全震荡,看不出信号。
3.将以上电路中,信号由D2的正向端输入改为反向端输入,且R6加上,比较器正负引脚做对应调整,此时实验无明显改善,波形仍然失真。
请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怎么解决这个震荡,或者解决为什么会有3V的直流偏置,让比较器输入波形不失真,已经困扰很久了。

网友A:
1.所说的直流偏置,应该只是来自输出端。因为没有源提供此电压了。
2.照你说的现象描述,不知道手是如何放的。AD854速度足够高吗?假设此时拿掉AD854,会不会还有拖尾震荡呢?这一试验检查也许很有必要。因为它能证明是否是跟AD854有关。

网友A:
此帖最少看了20分钟:L
看来脑筋不行了

楼主:
我用multisim仿真看了一下,现象类似。AD8564应该速度够。通过仿真,发现C1电容一旦用上,则会有偏置,偏置大小与R6大小有关,特别是当R4连接的时候,R6越大,偏置越大。

网友B:
你的C1 和R6组成了微分电路了,你最好不要R6,还有把R4阻值调整到100K以上,要他正反馈加强一点,比较速度就要加强一点,然后在AD8564后面加一级555做的施密特触发器,把波形整形,最后在输出,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完美的输出方波了

网友C:
1,R6去掉情况
   一旦AD8564输出高,瞬时正端电压为(2.6~3.6)*10/410+AD603出>负端;
  此后,正端=2.6~3.6对电容充电电压+R3电压+AD603出>F负端,
  最后,正端一直=2.6~3.6V,锁死。
2,R6加上情况
  AD603容性负载很强,自激振荡

措施:减小电容,增大R6,
   R5多余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彭先生对容性负载的理解相当深刻,学习了!

网友D:
叠加定理和容性负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电路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今天试过了,将R4=200K,R6=4.7K,R5去掉,直流偏置降下来了,现在约200mv,后来无论如何更换R3阻值,均不能减小此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