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低功耗IO配置问题

楼主(2011-04-01):
在不连外围电路即单芯片测试HALT模式时,我配置所有未用到IO口位为GPIO_Mode_In_PU_No_IT ,能测试到最低功耗为0.5~0.6ua。
      当连接了外围电路时,外围电路上基本都没供电(MCU和外围电路是两个电压),这些外围电路跟IO口关系有:电阻上拉,NPN三极管,uart(tx,rx),spi等等;这时我配置MCU未用到的为GPIO_Mode_In_PU_No_IT,用到的IO配置为相应输出高/低,rx这种为上拉输入或者悬浮输入。
      不论怎么调,功耗都在120ua左右,请教高手怎么配置这些跟外围电路有关系的IO口,具体是上拉,开漏,高阻,高电平,低电平哪种结合?谢谢!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但要STM8L处于最低功耗,还应该整个电路板处于最低功耗。

假如外围电路不是浮空的,那么STM8的IO可以配置成浮空(GPIO_Mode_In_FL_No_IT)。
假如外围电路是浮空的,那么STM8的IO还可以配置成GPIO_Mode_In_PU_No_IT 。
是不是浮空,可以用万用表、示波器来量。

楼主:
假如外围电路不是浮空的,那么STM8的IO可以配置成浮空(GPIO_Mode_In_FL_No_IT)。
外围电路不是浮空就是外围有上拉下拉电阻,或者外接三极管,uart,spi等接口,这些?
假如外围电路是浮空的,那么STM8的IO还可以配置成GPIO_Mode_In_PU_No_IT 。
外围是浮空就是IO口外围不接东西喽

楼主:
应该有关系,但不知道怎么配置功耗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