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并口数据无法长时间锁存,求教

楼主(2011-04-01):
小弟菜鸟,做了两回28335的电路板都没有解决该问题,故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问题。
第一个版本28335的XA和XD总线上没有挂74LVTH16245接口芯片,在并口上挂了AD、网口芯片等;第二个版本在XA、XD上挂了74LVTH16245芯片,经该芯片将管脚引出。

问题:通过定义外部地址,并给该地址赋值,当赋值为0时,并口上的波形不能持续为低,即出现了低但很快又被缓慢的拉高。持续低的时间正好为cs的低电平时间。同样的程序刷入手头的其它开发板(SEED、盛达)均无该现象发生,但它们的波形在cs低电平结束时均有所上抬,幅度约0.3v。板子的其余功能均好用,单独作为io口等均可用。

该问题有点头大,第二版本参考了ti的原版,但该问题依旧存在。按照SPRU949D文档上36页的并口波形,数据管脚在cs信号结束后即失效。而其它开发板上都能够将该数据锁存下来,请各位分析分析问题可能在哪里?你们有没有遇到该问题呢?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在该赋值语句后面紧接着又有对这个(批)引脚的重新赋值,我感觉28335有这样一个问题,GPIO操作时,有时钟的延时,因此你赋值完毕后,人为的延时一下,例如将这个赋值语句再在程序里写一句,当做延时。

楼主:
基本语句结构如下:
定义变量LED的地址;

LED = 0x0000;
Delay(100);//延时函数,约100us
LED = 0xffff;
Delay(100);

希望在总线上形成方波,但在低信号时仅能维持较短的时间,约400ns,随即就上升了。

如果写成
LED = 0x0000;
LED = 0x0000;
就能维持约800ns了,如此继续。

甚是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