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贴:晒板感谢二姨家帮助我的人及教我使用软件的同事

楼主(2011-04-01):
年底晒过一块双层板,那是第一次画双层板,多谢同事的点拔和二姨家无私奉献的电工们,俺画的第二块板,也是第一块四层板在一个月前搞定
最近一月比较忙没怎么逛坛子,清明节到了,明天调休,俺想去游玩一下,顺便把板子发上来
一是给各位前辈们汇报学习成果
二是请前辈们指点
三是给和我一样在学习中的小鸟们加油!
先来张整体照

受结构限制很多,只能做成这个歪把子机枪的样子,许多地方还不能随便放置较高的原件...

我还是感觉乱乱的

TOP层

POWER层,电压种类较多,5V模拟、5V数字、3.3V模拟、12V前端、12V后端、3.3V数字 一共6种电压...还没算上局部的小分割

GND层,相对分割的少点,除了网卡部分外,其它都是一点小分割

底层,受结构及要求所限,两个大排插中间不能布任何元件,不得不把一部分元件布到了底层
请大家扔砖!

网友A:
这么多电压,请问如何出来的呢?

网友A:
没画过多层,觉得画的很漂亮,很讲究啊,还有蛇形线

网友B:
ZNM令人发指啊。威武!

网友C:
艳照,顾名思义:艳丽的照片
顶一个!

网友D:
画的很不错了

楼主:
回2楼:有两路DC DC两路LDO,还有两路12V

楼主:
回3楼 上部蛇型走线主要是为了防止视频信号不同步造成显示抖动   网卡部分16位数据线其实不走蛇型也可以  因为速度并不高

楼主:
请问如何把上传的图弄的更清楚点啊,也就是说可以更清晰而且一定程度放大时也能看到细节

我用的软件是ALTIUM WINTER09
都是用QQ截图弄的

网友E:
牛人啊!一个月就能变成大虾,有谁教你啊

网友F:
厉害,我也正在搞一个二层板,学习路过中。。。

网友G:
板子很漂亮,支持一个

楼主:
牛人啊!一个月就能变成大虾,有谁教你啊
引用 网友E:

一个月只是我基本学会用ALTIUM 的时间,以前虽然没画过板,但几年来在生产线呆的时间久,对工艺的了解比较深,另外,平时经常会看些EMC和SI方面的资料,所以从理论和经验上有一定积累,只是没画过板也不会相关软件

我也是个菜鸟,但有点心得也想和同样在学习中的朋友分享一下
1、软件仅仅是个工具,纠结于哪个软件好哪个软件不好没太多意义
2、如果你想成为优秀的PCB工程师,最好能在生产及工艺上有较深刻的积累和体会
3、从理论上(不一定要达到定量的公式计算的层次,但至少要定性分析上能够)去理解各种PCB设计的规则,记死规则导致的结果是不能灵活变通,有时反而错误用之

网友H:
画的不错,顶一把~~~

网友I:
花的不错,很规范,顶个~

网友J:
我也想画出这样的板子。。。。。。。。

网友K:
看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顶

楼主:
结贴给分,分数有点少了,给头十位不同的朋友吧,哪位知道怎么追加给分的俺补上

网友L(2013-07-24):
引用 楼主:
一个月只是我基本学会用ALTIUM 的时间,以前虽然没画过板,但几年来在生产线呆的时间久,对工艺的了解比 ...

向往啊

网友M:
用了點心思!!

网友N(2014-01-14):
楼主说的很对 生产和工艺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