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不使用时,两个输入端怎么处理

楼主(2011-04-01):
(无正文)

网友A:
那何时想使用

楼主:
一直不会使用.我们只是使用IC部分功能,不使用它内部的差分放大功能.所以两个输入脚下拉.

如不使用,这两个脚该怎么处理?目前下拉好像不是很稳定,个别在低温有震荡.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无效当有效使用, 输入输出电阻连接. 并取一个输入脚下拉到地

网友C:
直接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