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iar下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很奇怪的现象,之前调试的好好的,昨天,改了点代码,忽然运行不正常,
一个if语句

if(a<b)
{
}
a是浮点数,b是常数

单步跟踪,a>b,居然也执行。

clean,rebuild也解决不了;

怀疑是不是ram空间不足,堆栈有溢出,看了下RAM才使用了不到16k,而芯片内部有64kram,太郁闷了。哪位大虾给解解或!

网友A:
我倒是没有做过两种不同编码类型的数据直接比较. 是不是编译器就不支持这样的比较.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是否可以先把浮点数转换成 整数再比较呢?

楼主:
单步调试,看if内的值是0,但是还是执行if语句!

楼主:
还是堆栈的设置问题,堆栈改大,就OK了

网友B:
顶,这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