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干扰问题

楼主(2011-04-01):
我的500kHZ功率输出电路,地线上有很大干扰,示波器探头与地夹在一起都能看到大于50mv的干扰,测其他电干扰更大,因此影响我的测试信号。希望能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A:
使用LC滤波器,然后在输出端加一个适当的假负载(功率电阻),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B:
1,响应不高用滤波
2,响应高用差分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这个干扰是在地线上造成的,功率输出是要求的交流,LC不知道需要加在哪?地线上吗?

楼主:
数字电路方波驱动大的MOSFET管,输出是隔离变压器,在栅极能看到开关的谐波,应该是这个谐波造成的。
即使输出变压器空载,驱动器地线也会有很大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