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了个板,但不知外形如何确定,高手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01):
这个板子,本就带有外形边框了?还有画什么?

楼主:
工厂里头是根据黄色边框定电路板外形的?

网友A:
很明显你这板子的边框就是外围黄色的边框,只是这样设置对标准电路板设计是不合理的,你查看下板层的含义。把他设置到外形层。

楼主:
我要的效果是电路板做出来的形状就是和黄色边框一样的

楼主:
2# pa2792

网友A:
你把黄色边框的线设置到KeepOutLayer层,我一般都会默认以这层做板板框。操作方法,双击黄色线,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layer 设置到KeepOut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丝印层改禁止布线层的话会和覆铜发生警告

楼主:
就在矩形覆铜那里

网友A:
没有让你使用的丝印层改禁止布线层,我只是让你外框的丝印层设置成禁止布线层。

网友A:
你改好后上个图片看看,不行,就把文件发给我,我给你看看。如果你认为泄密的,就算了。

网友B:
把你期望的外形画在KeepOutLayer层就可以了,一般都是按照这层确定形状的。
建议了解一下各个层的作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样的情况,要不你给我联系方式我发你文件,这里还有发帖限制的,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我知道,以前都是选中边框然后根据线条生成板子外形就可以了,但这里我分了两块板,生成了一个,另一个就没有了,不知怎么弄

网友A:
这个错误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直接修改就好了,我猜测你是想上下板对插,但你的对插过孔太小,而下板子插头太大,是插不进去的。所以你还有使用90%折弯的单排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