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晶振不起振,芯片不工作

楼主(2011-04-01):
折腾了这么多天以为是串口的问题,在昨天9G的指点下,发现芯片应该没工作,查晶振均无波形,设置为内部22M晶体也无法工作,芯片电源端供电正常接地正常;查晶振旁边的电容接地正常,58脚电压为3.3v,59脚电压为2.8v;32k晶振两边也无波形,电压均为0v。求救这问题该怎么分析和处理

网友A:
这个帮你顶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12M晶振没波形是因为昨天晚上最后一次烧录的时候是选择了内部22M晶体振荡,重新选择12M晶体振荡,12M的波形是有了,但是用ICP烧录LED闪灯程序到APROM,LED一直就是没亮,32k晶振依旧是无波形,电压为0v

楼主:
那样的话,芯片应该是在工作了的吧,晶振有振荡,供电也正常,但是就是无法见到程序跑动,还有就是一直无法用ISP软件烧录

楼主:
现在经过逐步仔细观察波形发现,串口发送数据,一直到芯片每个脚位都有信号,芯片是烧录了神的串口0测试程序的,芯片发送数据脚位没有数据发出

楼主:
通过对几个元件加锡点焊过,点灯程序可以正常跑动了,就是串口还没**常

楼主:
现在最终是串口通信可以正常收发了,但是还是无法用HOTISP烧录程序

楼主:
USBISP, 串口ISP均不行

楼主:
原来串口正常后的ISP.BIN是用的新唐网上最新的文件,改成原先V1.10版中的ISP.BIN就正常了,用HOTISP的USBISP和串口ISP均 可以烧录程序了

网友B:
原来串口正常后的ISP.BIN是用的新唐网上最新的文件,改成原先V1.10版中的ISP.BIN就正常了,用HOTISP的USBISP和串口ISP均 可以烧录程序了
引用 楼主:

感觉只有V1.10可以,以前就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我指导了很多个测试方法了。最后查到硬件问题了。我只能帮助分析了。

网友B:
哈哈~~~腐败一次,冬发难得开尊口~~~裤子奖励!!!

网友D:
现在晶振的质量都怎么样

网友E:
传说中的九哥

网友F:
进来打个酱油……

网友G:
打酱油,顺便学习了

网友H:
居然还和焊接有关,看来你应该找个专业点的人帮你焊好两块,之后再调。

网友I:
是不标准吗?

网友J:
新手签到,貌似有很多高手,听闻的就有T叔,九G

网友K:
原来串口正常后的ISP.BIN是用的新唐网上最新的文件,改成原先V1.10版中的ISP.BIN就正常了,用HOTISP的USBISP和串口ISP均 可以烧录程序了
学习,灌水!

网友L:
曾遇到ds1302的晶振不起振。学习了

网友M:
电子爱好者    飘过

网友N:
我是学生,受教了

网友O:
复位电路查了吗

网友O:
说到晶振质量,我以前碰到过一个温度稳定性很差的一个例子,在窗台上放十多分钟,晶振不振了,用烙铁烫一下有好了,慢慢查吧

网友P:
我这里买的晶振不怎么样,大概有1%的不工作,每次有问题都用示波器看晶振,都习惯了。

楼主:
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的,谢谢还有这么多人来关注

网友Q(2011-05-03):
就因为自己一个闪失,配错熔丝。

网友R:
晶振起振管脚上会有电压。一般只要电源,地,复位脚电压正常,就可起振。可以看看是不是晶振本身问题,以及晶振两脚的电容不合适等

网友S(2011-06-07):
没完全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