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L的段式LCD控制器怎么用?几天了,都没有弄明白!

楼主(2011-04-01):
请问stm8L的段式LCD控制器怎么用?几天了,都没有弄明白!
参考了:万利的STM32学习板上的LCD驱动原理及编程实现
和bluefeel在STM32 M16  M8上的实现,但是都是用电阻分压1/2VCC,直接用I/O口驱动LCD(没有用LCD控制器),但是我的板子已经做好,LCD的COM0-COM3直接接到STM8L 的I/O ,没有电阻分压,必须用STM8L  LCD控制器.
请问大家有没有STM8L LCD控制器的例程,官方库中只有液晶LCD的  没有段式LCD的驱动例程,请大家帮帮忙啦,谢谢!!!

网友A:
LCD就是液晶显示器......STM8L上的LCD寄存器就是段式的......你可以先往LCD寄存器写入8位数据看看它的控制段码,写之前要设置LCD。这个设置官方例程有。

网友B:
http://www.baidu.com/s?wd=%D1%A7 ... %B7%A2%B0%E5%A3%A9+

第一条。

楼主:
谢谢提醒我再次看看官方的例程,如下main()的循环如下 没有段式操作啊  谁有例程  发一个参考一下???多谢

官方例程 LCD.zip

楼主:
非常感谢  CC2530   正在下载中.......

网友C:
ST网站上有应用笔记(How to use the STM8L15x LCD controller),可以下来看看:AN3114  配套例程

楼主:
谢谢 香水城 CC2530 给的例程 最核心COM操作部分LCD_DispUint16(num,LCD_CHAR_OFF); 没有看到懂 杯具啊 看来得加强了~~~~~

楼主:
请问大家  LCD端口在哪里定义啊  找不到  刚用STM8 两个星期   大家见笑了
知道的请说一下  我用source insight  跟踪找了  都没有找到   难过啊
/*Configures the LCD GLASS relative GPIO port IOs and LCD peripheral*/
    LCD_GLASS_Init();
里面
/* Mask register*/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FF);
不知道是不是啊    COM   和SEG  端口都找不到在哪里定义

网友D:
段式液晶必须交流驱动,否则液晶分子在电场极化作用下,

会逐渐形成残影,最后寿命大大减少

如果不知道原理的话可以试着看看C8051F的AN202

里面原理和驱动方式讲的很明晰,

将笔段式液晶的原理以及驱动方式讲的很明白了的

相信一看就会移植到STM8中的

------------------------------------------------------------------------------
Low Pin-Count LCD Interface

网友D:
对了提醒一下,里面包含程序和原理图了

楼主:
LCD程序已经写完,调试好了  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E(2011-05-28):
楼主啊,您还来这里吗,我现在急需一个STM8L控制段式LCD的例程,你说你的调试好了,在哪儿呢,能给发一个吗,非常谢谢!急求啊,qq,466248756,我是初学者,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可以吗?尽快回复啊,阿门!

网友F(2011-07-18):
楼主的学习经验拿出来共享下哦

楼主(2011-12-20):
以前我说过,我把调好的STM8L152段式LCD控制器程序发给大家,后来由于项目忙,
给忘记了~~~~~O(∩_∩)O~  今天看到了,补上,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LCD控制器配置

网友G:
学习LCD控制器

网友H:
现在正要用呢,很有启发

网友I(2012-04-10):
:D  刚好要用到,谢谢大家提供的资料和例程,非常感谢!

网友J(2013-01-26):
正在寻找这方面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受益了,支持一下

网友K(2013-03-03):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我刚刚才接触STM8L152,现在要按键点亮段式lcd,有没有关于配置STM8L152lcd寄存器的视频教程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K:
楼主啊 ,刚学stm8L152段式lcd,能教下lcd控制器怎么配置吗 ?配置步骤是什么吗? 哪些是必须要配置的啊?哎!!几天了,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网友K:
请教楼主,给lcd的RAM写数据的时候怎样编码啊,有lcd的资料,但是不知道怎样编码,把一个字节最高位至最低位从A段到D段按如上顺序进行排列?
求至于LCD_RAM的更新和拆分方法!!!谢谢啊

网友L:
很有启发意义  呵呵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以前没有怎么用过这一块  今天好好消化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很感谢  好好

网友K:
楼主啊,lcd配置完以后,再往RAM里面写数据就可以显示了,但是怎样往RAM里面写数据呢?求RAM的拆分方法?楼主能否指教一下啊???

网友K:
lcd是段式的8个8, 每个RAM 控制 不同的字段, 若果要在某一位显示一个0 ,怎么搞呢 ?

网友M(2013-06-18):
楼主无私的奉献,学习中。 就是不太理解 RAM的编码拆分原则。

网友N: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O(2013-08-30):
冒似雪中送碳,看例程比看E文的datasheet要爽啊

网友P(2014-03-16):
正在学习LCD 控制,谢谢

网友Q:
非常感谢大伙提供的资料

网友R(2014-06-11):
我怎么么看到资料。资料呢?

楼主(2014-07-11):
这个帖子过去这久了,当时简单发了两个LCD驱动源文件,以为大家和我一样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还有同行陆续发邮件给我,我把当年调试LCD的代码分享给大家!

网友S:
正好用到 3q

网友T(2015-01-28):
谢谢各位这么慷慨

网友T:
发错头像了

网友U(2015-07-26):
谢谢楼主啊 很有启发

网友V:
引用 楼主:
LCD程序已经写完,调试好了  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真厉害!!!!:handshake

网友W:
谢谢楼主的分享,最近正在学习LCD,一点头绪没有,正好看到楼主的分享,大赞。先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X:
可以先往LCD寄存器写入8位数据看看它的控制段码,写之前要设置LCD

网友Y(2015-09-24):
感谢,非常具有共享精神,向楼主学习

网友Z:
不错!!
正用得着!

网友AA(2016-03-24):
引用 楼主:
LCD程序已经写完,调试好了  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帮忙!!

求分享

网友AA:
引用 楼主:
LCD程序已经写完,调试好了  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帮忙!!

急求分享    954941832@qq.com

网友AB:
我也刚用stm8l

网友AC:
非常感谢,正要用到。

网友AC:
我们公司定做的LCD,5个字符,每个字符22个笔画,假如下面这样的COM对应SEG逻辑表,怎么构建字模矩阵?

网友AD(2016-10-19):
真心喜欢,希望能对我有用,我也正在搞,搞了一天了没有名目

网友AE(2016-11-23):
为什么下载来解压出错啊?各位

网友AF(2018-08-27):
我用的是stm8l152r8,lcd已经可以显示了,就是功耗40uA降不下来,数据手册说可以达到2uA,怎么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