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又错了?求助各位师傅

楼主(2011-04-01):
最近做了个方波升压电路,做好接上电源,发现波形很不理想,如图1,怀疑是变压器搞的鬼,于是断开变压器初级与MOS管的连线,然后再各接上10K电阻到VCC,如下图,但是我再测量的时候Q1,Q2的G极如图3,可是D极波形就变成图2的了,且只有6V,
这是为何呀?实在搞不懂

网友A:
图2是,Q1,Q2关闭的时候,10K电阻对场效应管的电容充电的波形。

楼主:
图2是,Q1,Q2关闭的时候,10K电阻对场效应管的电容充电的波形。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了,我把10K改为100欧电阻后,就变为纯正的方波了

网友B:
从图1看是振荡了。

楼主:
从图1看是振荡了。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得变压器输出波形跟图1几乎一样,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变压器输出比较平缓一点?MOS加缓冲行不?

网友C:
变压器这边的电路不是这么简单的,前面的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后端的变压器输出就是与前段的波形很像的,想要平稳的电压,你指的是什么样的?直流吗?如果是直流的话,在变压器后端加上半桥电路,再加个电容滤波就好了

楼主:
变压器输出要求也是方波,只不过伏值很大而已,就是200V左右
图1 Q1,Q2的D极波形上的振荡/尖峰也同比率变大

网友C:
第一次碰到你这样做的,感觉要实现花的代价很高

网友E:
跟一下,都是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