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NP和NPN组合来控制一个发光管,看看哪个是正确的

楼主(2011-04-01):
用一个IO来控制一个共阴的数码管中的某个LED,请大家看看图1和图2中,哪个正确?
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应该都可以,只不过R2和R3的取值范围二者不太相同。图2中的R2必需要大于R3。

网友B:
都可以控制,但从能耗和可靠性来讲,图2好

楼主:
R2必须大于R3?
这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C: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D:
一个BJT也可以搞定吧???  :)

网友E:
仅仅放大倍数不一样

网友F:
有放大么?

网友G:
就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的,为什么要两个三极管去搞?

网友B:
楼主没给出I/0电平,两个三极管的好处是,控制电压和被控回路电压不需要一致什么的

网友H:
12楼:
一支三极管,就不必控制回路和受控回路电源电压相同。

网友B:
12楼:
一支三极管,就不必控制回路和受控回路电源电压相同。
引用 网友H:

请教春阳老师,如楼主如果采用一只PNP三极管,而信号电平又比+5低时,怎么才可以控制啊

网友I:
为什么放着经典的电路不用?
用一个NPN的三极管,E接GND,C接LED和限流电阻,B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到IO口(3V5V都可以)

网友G: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J:
是有点搞复杂了的:D

网友H:
请教春阳老师,如楼主如果采用一只PNP三极管,而信号电平又比+5低时,怎么才可以控制啊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也曾经把 chunyang和maychang搞混过

网友K:
为节约成本和稳定情考虑,还是用经典电路吧。这两个拿来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L:
用图2
图1是乱来的的人才会搞的

网友M:
两种电路都可以用的,只不过要看看参数选择的;
有些时候是为了保护而必须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得。

网友N:
问题好像真的搞复杂了!:D

网友O(2012-03-28):
刚开始看有点变扭,简单东西复杂化

网友P:
为啥用两个呢?

网友Q:
为啥用两个呢?
引用 网友P:

嗯,用一个更好。

网友R:
这不符合产品的要求

网友S:
不知道PNP的这样接能工作吗?能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