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启动过程

楼主(2011-04-01):
请问各位大侠们,
MCU启动过程是怎么样的啊?能解释一下吗?
-----------------------------------------------------
MCU在启动前会先选择启动方式,NOR/NAND启动,如果选择NOR启动,MCU可以直接运行NOR上面的BootProgram,如果是选择NAND呢?
-----------------------------------------------------

网友A:
有的cpu是固化一个bootloader,里面包含所选用接口的驱动,有的cpu是内部直接有逻辑电路,在上电时直接把nand的前面多少k内容搬到ram,实现bootloader的功能。

网友B:
Nand上面的程序不能被CPU直接取指到,所以不能直接运行。

一般有两种办法:
1. 把NAND里面的程序搬到RAM中运行。可以用软件bootloader搬(一般存放在引导用的rom中),也可以是硬件去搬。
2. 在硬件或软件上作了处理,是NAND接口透明化,CPU直接可以取到NAND内部的指令。这一点有点类似于SDRAM。也是一开始不能用,但在SDRAM Controller配置好了之后,就能直接从SDRAM里面取指。

说了半天,好像和2楼的回复有点类似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