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到5V到高效紧凑方案

楼主(2011-04-01):
12V电池供电,5V负载,电流5mA即可。如果用LDO,则会浪费1倍的电量。请问这种方式下,有没有高效紧凑的方案。查了一下小电流的DCDC,大部分都是5.5V最大电压输入。。。。

网友A:
用自激式做一个BUCK

网友B:
5mA这么小的电流
7V*5mA=35mW=0.035W,浪费也就浪费了。

楼主:
电池 ,时间。。。

网友B:
那么可以考虑7805SR

楼主:
根据其datasheet估计,其在200mA~500mA时具有很高效率,在5mA时估计效率只有50%。。。。

网友B:
6楼:
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说“浪费也就浪费了”。
使用开关方式稳压,芯片自身也是要消耗电能的。若是芯片自身消耗相当大,还不如让这35mW浪费掉。

网友C:
所以很难找大压差小电流高效转换器...

网友D:
找那种待机只有0.5mA的BUCK IC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78L05 吧SOT89封装的 便宜  占地小 很合适

网友F:
那么可以考虑7805SR
引用 网友B:

很精致的东西,第一次发现这样的小模块。

网友G:
用个稳压二极管来做, TL431

楼主:
LTC3632 TPS62120我也看到了,性能满足,但是都是新产品,派睿上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