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620增益可调放大电路增益不变(附图)

楼主(2011-04-01):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AD620放大电路,改变电阻阻值时,增益不变,是哪里的错误?
请高手指点一下AD620的用法,各管脚的接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


网友A:
从图上看是没问题,是不是输入信号太大 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的确是这个问题,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