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VCT6外扩SRAM连线询问

楼主(2011-04-01):
因在ST的数据手册中看到,STM32的FSMC对不同外接模块有不同的配线,对外接PSRAM时,低16位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复用的,但外接SRAM时,没有低地址复用一说,也没有低16位地址。问外接SRAM时,可以用PSRAM的配线方式否?即低16位的地址线与数据线复用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1)没有接PSRAM需要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的说法。

2)外接SRAM时,可以使用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址线和数据线分开的方法。

楼主:
100pin的没办法分开吧?

网友A:
100pin的没办法分开吧?
引用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