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安档电流测试

楼主(2011-04-01):
最近在做一个微安档电流测试模块,主要是采样单片机低功耗时电源消耗的电流,一般在0-20UA左右,我是想通过运放先将I/U,再将U通过AD采样到单片机,现遇到的问题是采样电路如何接到被采样的电路,且不产生功耗,请高手指点,还有请帮忙审核下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

网友A(2011-05-10):
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需要能量的,不消耗能量能工作的“永动机”不存在。你的想法无解

网友B:
3分走人

网友C:
用TC7135做AD,可以做到1PA输入电流,再小的话就没有办法了,不产生功耗的说法是不可能的,至少是目前偶没有发现,也许有某位高人有方法实现!

网友D(2011-09-28):
用典型的运放I/V转换电路,几乎对被测试电路不影响,因为压降基本就是运放的Vos,可以很小。
接法,可以把被测单片机的地断开,接入运放I/V。
反馈电阻可以选100k,这样20uA输出就是2V,直接可以AD。

网友E:
不产生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