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大于5.0V芯片工作异常,求助!!急!!

楼主(2011-04-01):
我用一款ABOV的, MC80F0604双列直插的芯片用在一个加湿器上。在市场发现一个坏的,拿回来一通电就Bi-Bi的响,其他什么反应也没有了,感觉上一直在复位一样。后来我用一个直流稳压源跳到4.8V直接接到芯片VDD,GND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我把稳压源的电源调到5.0v以上再接上。又出现上述异常情况了。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以樓主的條件,無法判斷。。。

和電壓有關係的東東多了去了,LVR,LPD等,是否和濕度有關導致LVR/LPD漂移了。。。

网友B:
可以肯定的是大部份MCU不能在220V下工作

网友C:
这句是什么意思?
“我把稳压源的电源调到在接上。又出现上述异常情况了。求各位大侠赐教。 ”

楼主:
我把稳压源的电源调到5.0v以上在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