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采购的朋友给出出主意吧?

楼主(2011-04-01):
我是负责公司采购的,这次日本地震可害苦了我了,本来公司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用的日本的产品,这一地震倒好,他们的工厂没了,供货少了,走其他渠道,那价格不是一般的高,
一边是老板要控制预算,一边是日本供货紧张,价格也水涨船高~有和我同命相连的采购同仁吗?给出出主意吧!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这没办法,这叫不可抗力,找替代吧,多付出成本是必然的。

网友B:
同感啊~他们地震我们也跟着倒霉啊,谁让中国的企业不争气呢,让我们只能用日本货~哎,
不知道你需要采购什么?我4月份去参加深圳的中国电子展,展会上有专门日本厂商举办的采购洽谈会,而且价格是一级代理的价格~到时候去看看吧,也许会有你需要的!

网友C:
干吗非要用日本货,我们国家的难道就不能用啊!你需要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

网友D:
用国产IC元器件时,心里发虚。

网友E:
找欧美厂家替换是正道。

网友F:
5楼6楼的是对国产有成见吧!不可否认,国产品牌鱼龙混杂,但不同领域都有精品呀!如果用到各类运放(微功耗运放、低功耗运放、高精度运放、低噪声运放、高速运放、通用运放)、模拟开关、视频驱动、音频功放、LDO、复位IC、背光驱动等模拟器件,各位高工可以选择圣邦微电子的对比测试看看效果,坛子里已经好多朋友选择,测试并批量生产!现在讯息这么发达,品质好不好很容易查询到使用者的反馈。圣邦的核心研发都是来自国际一流模拟器件公司,都有15年以上的研发经验积累,产品品质是以国际第一梯队为PK对象的。产品目录放在这里供各位参考,欢迎有怀疑的朋友索样测试,另外就是采购不用担心买不到货!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4月份的中国电子展,是4月8号-10好的那个吗?

网友H:
用国产IC元器件时,心里发虚。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时也不一定。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易损器件人家反而通过修理可以因此学到技术。

当然,我们中国人多半“过得去就行”的作风是受制约的关键,此风气不改,会越发受制于人的。我在现场工作多年,连普及半点防静电意识都十分困难——对这个国家,真的不知道能指望什么……多说伤心,pass

网友I:
嘿嘿路过进来看看嘻嘻~!!

网友J:
贴片电容找我吧,我司是TDK代理,1206-2220封装100v-5kv贴片电容,1uf-100uf贴片电容,保证交期

网友K:
跟你老板说一声,日本人都死了,没有东西卖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K:
也给中国人一个警告,哪天小日本故意不把东西卖给你,你怎么办?

网友M: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板不配合,你就困难了.
说道国产和进口,确实有些国产的芯片是不错的,甚至我还遇到比进口更好的.只是其中的风险很大.你要做很多测试和筛选工作.最要命的是,国内的企业,即便是你买样片,都比洋企业的难.因为量少,不卖或者爱理不理的,这样的企业干脆自己找根绳子吊死自己算了,偏偏还是普遍现象.而且,遇到国产的好货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网友N:
5楼6楼的是对国产有成见吧!不可否认,国产品牌鱼龙混杂,但不同领域都有精品呀!如果用到各类运放(微功耗运放、低功耗运放、高精度运放、低噪声运放、高速运放、通用运放)、模拟开关、视频驱动、音频功放、LDO、复 ...
引用 网友F:

圣邦产品目录中能否将一些没有用的图片去掉,别对开排版。要在这样的目录中找东西太困难,好像是存心不让人看清楚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