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真的热胀冷缩?你怀疑过?

楼主(2011-04-01):
几乎是人人都认定的普遍规律,我却深深质疑,物体真的是热胀冷缩?

首先,我们所谓的胀和缩都是从体积大小来认定的,那么受热就会导致物体体积增大,冷却即是减少,当然,针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物体的原子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我却很疑惑,因为在我实验的这些物体来说却是相反,物体受热体积减小,冷却体积可能增大,也可能保持。比如你加热水,水蒸汽跑了,体积肯定减少,可能你要说水蒸汽跑了不算,那么我烧石头,烧任何物体都会多多少少跑掉一些东西,这些都不算?
从我们感官认识来说这些被受热的物体都因为热的缘故损失了部分质量,而原子间隙并没有发生变化,体积肯定减少怎么会增加?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深入拓展可以这么认为,物体发热本身就是散发某种物质的过程,要不然很多物体然后后一点都不留化成灰烬?受热挥发才是真正的定律,假设我们认定它为热原子,那么我觉得物体受热就是挥发这种带质量的热原子,本身的燃烧就是散发热原子,受热并是接受热原子,当热原子速度足于是物体本身原子间发生运动时,物体就发生质的变化甚至自燃。是否可以这么认为?

如果以这样来解释一切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可以找到合适的统一的答案了。比如热的本质,它就应该是这种热粒子的堆积,温度越高说明热粒子越多,而我认为光同样也是这种热粒子,或者本身光子就是热粒子,否则为什么光强度越强,温度越高?当光强达到一定程度便可以使物体燃?

经此番推敲,我突然觉得,是否一切的物体本身就是这种光子或则热粒子组成?

网友A:
中学理化知识。

楼主:
虽然我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天天受到这种思想灌输,什么分子理论之类的,但我总不能被这些解释信服,我觉得他们参杂了太多的专业术语而没有点到本质,更何况学校里只是记得这些不曾仔细琢磨。如今,我工作了,不再被学业束缚了,我要认真思考我身边的事物,我疑惑,我翻书查资料都没办法找到让我彻底心服口服的解释,不要拿一堆专业术语来说事,如果是基本规律,一定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你们说呢?

网友B:
新颖,但质疑是没用的,
个人觉得任何理论的提出得有实验支持、数据支持

网友A:
“更何况学校里只是记得这些不曾仔细琢磨”
暂时我认为楼主不是妄想。
建议楼主仔细考察一下这些“专业术语”是怎么来的。例如“分子”,或者“原子”,古希腊已经有此概念,但那仅仅是一种猜想,无法证实其真伪。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热爱“思考身边事物”的人士逐渐接受了这些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几乎所有热爱思考的人士都承认分子原子的真实性?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好几百年的过程,著名的人物也有好几十位。
把这些历史搞清楚(哪怕是一小部分),可能楼主的思想会改变。

网友C:
楼主在想当然了,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在于热运动会改变原子/分子间的距离,二者呈正相关,但有一个前提叫同相,你不能混淆比较固相、液相和气相,比如同质量的H2O在固相时比在液相时的体积大,而且有不少物质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表现出非热胀冷缩,比如还是水,液态水在摄氏4度时(一个大气压下)密度最大,这意味在0-4摄氏度时,水是热缩冷涨,这牵扯到分子化学键的结构和能量,虽然水分子的间距跟热运动呈正相关,但还有其它因素跟水分子的间距有关,要看综合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物质都表现出热胀冷缩的特性,水在4-100度之间也同样如此。
至于楼上所言解释的信服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你的知识理解掌握的程度,中学知识已涵盖了人类现代文明中的多数基础科学理论,已集大量科学家毕生工作之大成,但普天之下有几个中学生能有科学家的眼光呢?从楼主帖中就可以看出,楼主对相关知识还停留在表象上,并未真正理解,但能提出问题并思考却是难能可贵的,**下去并用正确的方法去学习、理解和思考,楼主自然会豁然开朗。

楼主:
回6楼:你所说的解释我看过,也琢磨过,就是分子理论的解释,但我要说的是,固相、液相、气相本身的状态就是受温度的制约的,比如说,固、液、气在温度趋势上分的很清晰,就充分说明了温度的作用,固相比液相的体积大正式对热胀冷缩的反驳了。怎么说是特殊事件?

网友D:
固、液、气不光是温度吧,好像还有压力。

呵呵,LZ喜欢梦游。。。

楼主:
回9楼:水的三相是受制于压力?

网友A:
8楼:
固相、液相、气相,那只是个很粗略的说法,更详细的“相”的概念,需要学习过热力学和分子物理之后才能够理解。“相变”绝不是你想像的那么简单。
不必自己动手做实验,那是你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完成的,但你必须理解前人做过的实验,例如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密立根油滴实验,等等,等等。然后还必须有思考,逻辑的思考。爱因斯坦一辈子什么实验也没做过,不妨碍他成为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楼主:
这是在讨论问题,对身边事物的探讨,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更何况我不是什么梦游,在现实生活中我不会比你们糊涂太多。

网友A:
10楼:
当然与压力(准确地说是压强)有关。
你说的水的三相,概念好像是错误的。水的三相点是唯一的(温度和压强)。

网友E:
温度是神马东东?浮云也!

有没有听说过“K氏负温度”?那玩意儿比正无穷大温度还发烧的厉害。见识过虚温没有?

这世界,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一场梦而已。且不长,过百的不多。

网友F:
物体本身既有粒子性又有波动性

网友G:
这个。。。。热粒子是不存在的。温度的定义本来就是基于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的。
好比我手头有100个H2O分子,它们一动不动,那就是0K,绝对0度。他们动的有点快了,273K,那就是冰块。他们动的非常快了,1000K,他们就会到处乱撞,手一碰这几个分子,我们的细胞就会被撞死,我们称之为:热,这太热了!
热胀冷缩很好理解的啊,动的快了,分子间间距大了,宏观上的体积肯定也就大了。

网友G:
至于固相比液相体积大,那是分子间的结合方式发生变化了。和热运动无关。

网友H:
事件的万物都是粒子构成的,你看到的东西看上去是致密的,实际上是一个一个微小的粒子构成的,相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距离是比较远的。而粒子又是有和周围的电子云构成的。通俗的说,每个粒子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他们之间排斥和吸引的力合温度息息相关的。而实际上,在微观世界里,是不存在温度这个概念上的,都是用能量解释一切。粒子运动剧烈的温度高,粒子运动缓慢的温度低。温度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如果你没把物理的基础理论全部吃透了,想深刻理解这些是很难的。再往下走,就更玄乎了。到最后,要想深刻理解,就得有哲学家的功底了。大物理学家到最后往往同时也是大哲学家。
N年前,学过一些基础,现在只剩皮毛了。
解释身边这些现象近代物理基本就够用了。
你把原子物理学学一遍,基本就能理解热涨冷缩了。
你把相对论学一遍,就能理解光子和电子了。

网友I:
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

网友J:
然而我却很疑惑,因为在我实验的这些物体来说却是相反,物体受热体积减小,冷却体积可能增大,也可能保持。比如你加热水,水蒸汽跑了,体积肯定减少,可能你要说水蒸汽跑了不算,那么我烧石头,烧任何物体都会多多少少跑掉一些东西,这些都不算?

任何固态物质都含有可挥发的成份, "烧烧"就跑空气中去了, 不礼貌的问一下: 楼主什么文化程度?

网友K:
LZ果然发现了很多违反常理的现象,比如电工用的热缩套管也很神奇,还与水低于4度后到接冰就冷涨了。

网友J:
还有啦, 热了还可以让人脱衣服

网友L:
原子受热会变大,因为电子会到高能级的轨道上。

网友L:
有冷涨热缩的物质,应该是分子排列变了。

网友M:
分子运动问题。。。。。。
     每个分子都在不停地作无序运动,加热能让其吸收能量从而加快运动速度,分子间的束缚力相对减小,从而固定数目的分子在宏观上看是整体体积变大了,冷缩则是反过程。
     LZ说的加热分子跑掉了。。。。考虑问题一定要有前提条件啊。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这些分子,当然跑了也要考虑,不能就当它消失了。
     水结冰后冷涨是水分子间形成了固定的晶体结构,从而把体积扩大了。就像27L说的,是分子排列变了。至于热缩管也是这个道理。
     回答完毕,鞠躬~~~

网友N:
虽然我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天天受到这种思想灌输,什么分子理论之类的,但我总不能被这些解释信服,我觉得他们参杂了太多的专业术语而没有点到本质,更何况学校里只是记得这些不曾仔细琢磨。如今,我工作了,不再被学业 ...
引用 楼主:

来加入科学技术交流QQ群  121960 吧
就是要思考别人觉得正常的问题,比如:热为什么会辐射,纸为什么会燃烧?,苹果为什么会落地,无线电磁波为什么会有波和粒子的特性。。。
其实不然,里面蕴涵着大量深奥的道理。
来吧深入学习电磁学,量子物理 :lol

网友O:
楼主思维很新颖,前段时间同事用刚博士的饭盒,装了点开水盖子盖好然后摇着洗,洗着洗着就打不开了,怎么窍都打不开,等水冷了后盖子凹进去了,很多人都说在盖子上转个孔就打得开了,呵呵,下班后我拿回宿舍用电磁炉加热,先是盖子被鼓起来,然后它自然而然的就开了。
事后我们一致认为:刚博士做的密封性真好啊!

网友P:
不董哎,看到我晕呼晕呼的

网友N:
你不是来广告 刚博士 的吧

网友Q:
真佩服maychang、chunyang两位前辈,这样都能不厌其烦的教导。我对楼主已经无话可说了。

楼主:
很多高手都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我想更多的是前人的智慧。我仔细看了后,觉得应该说我发这贴的目的是想提出我一个观点:物质的本身规律应该是简单明了的,物质最终是有粒子组成的,热是种现象,热胀冷缩的实质应该是物质随着温度的变化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我的观点是:温度越高物质便减少了更多粒子,而这个粒子它跟光很有关系。
原子物理和相对论我没看过,不代表我不想看,而是确实太费劲,难道事物的本质是复杂而不是简单?
我觉得应该是简单到1+1的那种情况才是真正的本质。期待。。。。。

网友G:
34楼
--------------------------
LZ,我再回答一次你的问题吧。
热胀冷缩的实质应该是物质随着温度的变化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答:既没有变多也没有变少,是分子间距变化了。
难道事物的本质是复杂而不是简单?
答: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本质,简单也好,复杂也好,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只能总结宇宙的规则,不能创造宇宙的规则。
其实找本高中物理看一下就好了,我觉得高中物理上讲的简单明了,也很好理解。想更深一层的就去找本大学的量子物理教科书,或者物理化学,材料结构与相变也行。随便翻翻,不要去管那些公式,还是很简单很怡情的。前人的智慧是个好东西,如果不靠前人的智慧,那我们这些电工还在做实验验证U=IR的。

楼主:
看大家的分析久了,我慢慢把问题完善起来了,刚才说热胀冷缩的实质应该是物质随着温度的变化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很多人都会说不会多不会少,当然,物质不灭我绝对认同,只是它换了形式而已,但就散发热的物质本身来说,它应该是减少了,否则它热量是从什么转换而来?

网友G:
光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光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我们物理书上提到粒子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象成子弹,提到物质波时,大家会想象成水波。这样就很好理解,但是光却具有波粒二向性,在宏观生活中找不到这样的实物,这让我们很不好理解。所以,光不可以形象化,光就是光,光就是电磁波的一个子集,无法用其他东西来形象化它。
当然,德布罗意提出任何物体都有波粒二向性,这个是量子物理的基础之一。没有测量时,你可能出现在单位的办公桌旁,也可能是在火星。但是测量后,能得到你的坐标平均值和确定位置。很有趣的理论。建议找些书来看看。我的量子物理是作弊过的,就不继续说了,免得丢人现眼了,哈哈。

楼主:
对于“刚博士”我觉得它不存在热胀冷缩的问题,洗后盖子结合部被水分子粘合了,形成一个封闭罐子,要打开就会形成内外压差。而加热后水变为水蒸气挥发出来,盖子有了空隙就很容易打开了。其实你放一段时间温度不变,水干了也能打开!

楼主:
随着温度的升高,分子运动加剧。我想应该相反,分子运动加剧才会导致温度升高,那么分子运动为什么加剧?必然是外部对他的冲击或者物体自身的活动,无论这两者哪种原因导致,必然是散发粒子的结局,不是?

网友G:
看大家的分析久了,我慢慢把问题完善起来了,刚才说热胀冷缩的实质应该是物质随着温度的变化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很多人都会说不会多不会少,当然,物质不灭我绝对认同,只是它换了形式而已,但就散发热的物质本身来说,它应该是减少了,否则它热量是从什么转换而来?
-----------------------------------------------------------------------------------------
热传播有3种形式啊,百度一下吧。
请注意,热量传输出去后,分子能量降低,但这个分子还在,它不会消失!所谓的热量传播,就是原来这个分子跑的很快,现在它跑的慢一点了,它让它的邻居分子跑的速度加快了。这种传递分子“跑的快”的能力,就是热传播。
所不同的是,热传导和热对流,是分子直接接触来传递的。热辐射是通过电磁波这个媒介来传递的。传递的内容不是物质,是“跑的快”的能力!跑的越快,我们称之为“越热”。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什么文化程度不是关键,关键是问题,大的物质上是附带了别的挥发物,因为受热挥发,微观的物质难不成也如此?那就应该热缩冷张了

网友G:
LZ你说文化程度不是关键,事实是很关键!如果文化程度上来了,很多问题将不再是问题!所谓的文化程度,就是脚下站的巨人的高度,学的越多,这个巨人就越高。
你看你这句话“随着温度的升高,分子运动加剧。我想应该相反,分子运动加剧才会导致温度升高,那么分子运动为什么加剧?必然是外部对他的冲击或者物体自身的活动,无论这两者哪种原因导致,必然是散发粒子的结局,不是?”
前面不少人已经码了很多字来解释了,温度只是分子运动剧烈程度的宏观描述,温度对于单个的分子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能因为加热一壶水,最后水烧干了,就得出热缩的结论。那不是热缩,是水分子满房间都是了。
热涨冷缩的前提是物质相态不发生变化的。

网友O:
呵呵 我不是来给做广告的,头天中午洗的,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我拿回去的,你说的“放一段时间温度不变,水干了也能打开”,不知道这一天一夜的时间够不够这“一段时间”,这正常的室温满不满足“温度不变”这些条件,那几天是晴天温度都20度上下,我想应该能满足“水干了”这个条件。
  还有请解释下 “盖子凹下去” 的原因(不是暴力锤的)
  还有为什么用冷水那样洗就没问题,用热水洗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R:
看来大家把愚人节的玩笑当真了,这和楼主的**有很大关联。
楼主烧水,烧石头的案例提的很有魅惑力,但是是否想到挥发物和物质本身有何关联?是否注意到质量或物质本身的变化,水只是由液态变为气态,你把气态水收回来试试看,H2O,石头呢?你说说石头的分子式是什么?当一个物质变为另一个物质时,你讨论它的热胀冷缩有意义吗?

网友G:
不管是不是愚人节玩笑,还是有始有终比较好。
对于那个刚博士的故事,原因是这样的:
首先,刚博士的水壶密封性非常好。
其次,大气的压强和温度,气体分子数量有关。PV=nRT
刚开始水温很高,盖上盖子的时候,壶中空气很稀薄的,主要是高温水蒸气在提供压强。
当放置一段时间后,温度下降了,V,R,都不变,T,n变小,P肯定变小。这样盖子就会被大气压死死的压紧。

楼主:
我不回答文化程度是因为知道会有什么结局,如果我说是读了博士,会有人说我有文凭没文化,如果我说小学没毕业,那正中下怀/
我很感谢大家的码字,但我不能因为大家辛苦而认同他们的观点,问题就是问题,科学而严谨.
热胀冷缩是个表象,我更在乎的是本质,而本质的分析让我对热胀冷缩深深质疑。
温度是分子剧烈运动后表现出来的,按你说的是描述,但我更要弄清剧烈运动是怎么产生?
热传递,最新传出热量的难道质量没有减少?它不散发物质只传递热量?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的东西?
也许很多人认为电磁波就是个虚无的东西,但我认为它同样是个粒子,只是我还在思考它是粒子

网友G:
47楼
-------------------------------------------------------------------------
你要问我为什么分子有热运动,这个我得码一大段字,途中还要翻N多教科书,而且还不一定对。这些都是量子物理的内容。我前面也说了,那门课我是作弊过的。
热量,指的是由于温差的存在而导致的能量转化过程中所转移的能量。举例说,100度的铁块给50度的铁块传递热量,宏观上我们称为传递热量,微观上其实是铁分子互相撞击传递动能。
你问“热传递,最新传出热量的难道质量没有减少?它不散发物质只传递热量?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的东西?”
它不传递物质,只传递动能,动能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至于质量,会减少,详见爱因斯坦的理论。但是那个减少的质量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你认为电磁波是个粒子。。。。好吧。我去干活了,愚人节快乐。明天就放假罗,开心中

楼主:
呵呵,多谢您费尽心思来论证,您很崇高!节日快乐,而我昨天就已经放假了!
人人都说四十不惑,也许我还没到不惑的年龄,我充满了疑惑。
关于电磁波我觉得可以这么认为,粒子之间应该有作用力,或相互排斥,或相互吸引,要不然所有的物质不是都不存在间隙的问题了,但它们的力是怎么作用的,如何产生电磁波这种现象?如何构成物体?我没头绪,我想做个实验来证明 ,但很难!
但我觉得热胀冷缩这种宏观的很容易做,于是我实验了,见识了,热的传递会让最初发出热量的物体质量减少

网友A:
楼主由于科学历史发展的知识不足,钻了牛角尖。
拿分子论来说,最早的能够验证分子论的实验事实,是化学中的定组成定律和定比定律(这本来应该是初中三年级开始化学课时的内容,可惜现在好像不讲了)。但这只能定性说明分子组成,无法说明分子构造,无法说明分子运动,也无法说明分子大小(质量)。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靠几百年多少位热心人士的努力,靠他们发明出来的实验和仪器。
当初,对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猜想(如同楼主现在的一些猜想),但经多种实验之后,各种猜想只剩一个,其它都被否定。剩下的这一个,被绝大部分人所接受,成为理论。

就拿楼主47楼这句“热传递,最新传出热量的难道质量没有减少?它不散发物质只传递热量?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的东西?”,历史上做实验验证这一猜想的,太多了,楼主不知道这些历史而已。例如伦福德伯爵(此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是铁杆保皇派)的实验,焦耳的实验,拉瓦锡的实验,等等。
“也许很多人认为电磁波就是个虚无的东西,但我认为它同样是个粒子”,楼主同样不知道这些历史。把牛顿、托马斯·杨、泊松、佛科、布儒斯特、菲涅尔、夫琅和费乃至麦克斯韦、赫兹、基尔霍夫、普朗克到爱因斯坦的简短传记都读一读,就比较清楚了。没有了解这些历史之前就奢谈波和粒子,那是玄想,不是思考。

网友A:
“但我觉得热胀冷缩这种宏观的很容易做,于是我实验了,见识了,热的传递会让最初发出热量的物体质量减少”
楼主的实验精度,恐怕还不如当年的拉瓦锡,更不用说与发现氩的瑞利和兰姆赛相比了。
楼主用的天平,感量是多少?

网友S:
LZ思考问题缺少前提条件,应该多做中学数学题。

网友T:
所有的定理和公理不一定是真理,所有的事物都应该辩证地去看待……

网友A:
看见“辩证”,我就害怕。

网友U:
加热水,水蒸气跑了,体积变大了啊。

加热石头,有化学反应了吧?还是原来的石头?

网友V:
color=Red]最近在看量子力学方面的一些东西,不知道我的一些理解是否是正确的

我不回答文化程度是因为知道会有什么结局,如果我说是读了博士,会有人说我有文凭没文化,如果我说小学没毕业,那正中下怀/
我很感谢大家的码字,但我不能因为大家辛苦而认同他们的观点,问题就是问题,科学而严谨.
热胀冷缩是个表象,我更在乎的是本质,而本质的分析让我对热胀冷缩深深质疑。
其实很多简单问题的本质都要涉及到原子层面才能解释的清楚
前一段时间我和同事讨论为什么水用太阳光照射以后会蒸发 ,虽然是初中物理就讲了的
但是我试着了解本质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能过解释清楚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首先太阳光是一种电磁波,当然光也具有粒子性,然后热的传递虽然我们看不见,也是通过红外线来传播的,也是波,或者说也具有粒子性
然后,当有光照射的时候,我想原子外层的电子应该会发生跃迁,然后所谓的电子云应该会膨胀,整个原子与原子
之间的应该有一个作用力,具体是什么这个不知道,原子核原子之间应该是一个键,当原子吸收了一些能量的时候
键会松动,至于原子之间的这个键为什么会影响分子之间的作用力,我也没有想明白,而且我前面的推论也不一定对,本着学习交流的态度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如果吸收的能量足够多,可以把这个键打破,应该就是燃烧或者其他

温度是分子剧烈运动后表现出来的,按你说的是描述,但我更要弄清剧烈运动是怎么产生?
热传递,最新传出热量的难道质量没有减少?它不散发物质只传递热量?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的东西?
也许很多人认为电磁波就是个虚无的东西,但我认为它同样是个粒子,只是我还在思考它是粒

网友V:
温度是分子剧烈运动后表现出来的,按你说的是描述,但我更要弄清剧烈运动是怎么产生?

热传递,最新传出热量的难道质量没有减少?它不散发物质只传递热量?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的东西?
这个问题,在传递热量的时候散发的是电磁波,也就是光子,电子从高能级跳向低能级

应该还是同一个原子,应该质量没有发生变化,不像衰变一样,会变成其他的原子,在释放能量的同时质量在减小 ,

也许很多人认为电磁波就是个虚无的东西,但我认为它同样是个粒子,只是我还在思考它是粒
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光本来就是电磁波,具有波粒二象性

网友N:
随着温度的升高,分子运动加剧。我想应该相反,分子运动加剧才会导致温度升高,那么分子运动为什么加剧?必然是外部对他的冲击或者物体自身的活动,无论这两者哪种原因导致,必然是散发粒子的结局,不是? ...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几句话有点混乱,如果从分子层面解释(中学就已经解释了) 就不要说粒子,用量子理论来解释还是很好理解温度的.
我们宏观说的温度 用量子解释 就是温度越高 辐射到这个物质的粒子越多,可物质本身是稳定的(不像铀本身不稳定,天生辐射粒子出来),辐射出来的粒子越多,原子内部的粒子越不稳定,当接收到的粒子,都辐射出去时,就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就像加热一块铁,冷下来了),否则反之.
如果真拿 一个宏观现像来解释 还是比较难的
比如 水温度高 就蒸发了, 低  就结冰了  如果用量子来解释 我也说不通 还待进一步学习.希望一起交流一起进步.(qq群:121960)
还有:通电的线圈 为什么产生了磁(电磁不也是粒子或量子嘛),为什么会吸引铁 却吸不了纸.

楼主:
58楼的解释让我思路更清晰了,把我一些想表达出来的想法写了出来,不过我之前也萌生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一切运动的根源是什么?是自身?还是外在?一个物体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似乎不会状态改变,那么如今一切物体运动变化的起源动力来自哪里?
宇宙膨胀论让我觉得是否我们的世界一切都只是来自于“上帝的石头”?
就如同水一样,原本平静安详,一块石头激起千层涟漪。
那么由此推广到物质的微观,一切的粒子运动都归结为外部粒子或外力对它的作用?
如果不是粒子又有什么可以让这些物体打破原来的状态,电磁波?它是粒子排列顺序导致的,那也就是说粒子本身的特性导致的,什么特质?带电,还是带磁,还是带了其他我们无法认知的力?

网友Q:
LZ的问题,自己看看历史看看课本就能了解了,要是不信也没办法,除非拿出有说服力的科学实验。注意是科学实验。
散了吧,沉了吧,毫无意义。

网友W:
无知者无畏

网友X:
什么都不是绝对的,热缩胶套就是遇热缩小:D

网友Y:
热胀冷缩是范例,但是也有个别物质是反的,例如:水

网友Z:
不要怀疑了啊

网友AA:
从材料上讲,也有热缩冷胀的。电工上的热缩套管就是这样。

网友K:
听说一很多国外的大科学家在最后搞不定得阶段都信上帝了。

网友AB:
我们能得到的只有波动。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叫法也不同。温度,能量,大小,分子,原子。粒子,光子,都是形容词。力,磁,电是一回事?

网友AC:
值得研究!

网友AD:
按照楼主的分析方法,同一温度下物体也能胀缩,不信,你把馒头挤压一下馒头就缩小了,你再往馒头中加肉馅,馒头又变大了。

网友AD:
研究水蒸发与阳光的关系之前应该先研究为什么没阳光照射水也一样蒸发。

网友AE:
热胀冷缩只适用于通常情况,特例总是有的,不能钻牛角尖。
至于通常情况下为什么热胀冷缩,那就先搞清楚什么叫“热”,什么叫“热传递”。
热是衡量物体内部分子的平均动能的。简单说,物体热就是分子运动快,冷就是分子运动慢。
把一热一冷物体放在一起,那么通过接触面,(热的物体的)运动快的分子会与(冷的物体的)冷的分子碰撞,单个的动能发生传递变化,原来快的分子运动会变慢些,原来慢的分子运动变快些,从宏观上表现为热的物体变冷了,冷的物体变热了。
通常情况下,分子运动快,那么所需的运动空间肯定会大一些(就像人冷了肯定缩成一团,热了就敞开胸膛),宏观上体积就膨胀了。

网友AF:
。。。用热缩管来作为特例是错误的。。
没有特例的
所谓的特例很多都是分子产生了变化,根本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

网友AG:
这种特列就像1+1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3一样的。

网友AH:
物体之间有差异

网友AI:
"...在微观世界里,是不存在温度这个概念上的..." 我以为不妥。即使从物理学角度考察微观世界也有不同的方法:经典物理——精确研究分子速度、旋转、坐标的确行不通的。统计物理——引入温度概念确能够很好解释与预测分子物理现象。量子物理——可能出现负数温度,负温是否正确、预示什么有待进一步研究。温度概念也是不断发展改进的:从知冷暖至惧福岛。不是心灵幻像。
没有温度我们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