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9200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我在搞电话小交换机,用HT9200产生内部来电显示,现产生的DTMF信号传输到内部的分机端口,
但发现电话机有时候有显示,有时候无显示,而且也找不出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DTMF的信号幅度要多大电话机才能正常接收显示?
现在的电路,DTMF输出没用放大电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但之前我用过放大电路的,上去的时候反而什么都显示不出来,
好歹现在还能显示点东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还有,要显示DTMF是否要给电话机振铃触发?

网友A:
楼主是指DTMF制式的来电显示么?

网友A:
DTMF来电显示的数据是在振铃前发送的,幅值要够,铃流信号跟在DTMF之后发出。

楼主:
DTMF的幅度不知道要多少才能让电话机显示我送去的来电号码?

网友A:
通常数百mV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的信号估计太小了,但标准上说是)=-4dBm,那样2.5mV就够了,是吧?是电话机的问题?

网友(2012-07-16):
楼上的大哥们
   我用DTMF拨号时,经常第一位数据丢失
      能帮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