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你们射频干扰是如何做的

楼主(2011-04-01):
屏蔽的方法不能采取了,关键是在电路板上如何做?求各位赐教啊,为这事我这两天都头痛死了。就是我们的温度变送器受对讲机的干扰特别大,主要是PT100和电路板连接的那段线缆上,客户不用屏蔽线啊

网友A:
留个记号,期待高手

楼主:
高手在那啊?

网友B:
你们采用的是电桥还是恒流方式?最好是屏蔽线,实在不行考虑加入低通滤波电路或软件算法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C:
在引出线上增加滤波电路,引出线很容易破坏设备的屏蔽性能,处理好引出线与机壳处的滤波屏蔽问题

楼主:
能不能具体讲点措施

网友(2011-05-26):
确认是线上产生的干扰,不是电路的仪用运放或者其他地方?

网友D(2011-07-04):
温度变化缓慢,加电容,滤波

网友E:
可以加阻容滤波

楼主:
你们讲的我都用了,只要对讲机的天线贴着引出电缆打,就不行,离电缆10cM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