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调试接口只要有4根线就可以调试了!

楼主(2011-04-01):
只需要DGND、TCK、TMS和3.3V电源就可以调试,一般完全没有必要在板子上放20脚的调试插座。

网友A(2011-05-22):
楼主测试过的吧,只接这4根线?上个图呗

网友B:
这是SWD串行调试。

只需要SWDIO和SWCLK 2根线。

当然还有电源、地

网友C:
然后把其它3个脚映射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