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 use microlib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4-01):
MDK中,use microlib选不选有什么区别啊?我没有用printf函数,但是不选的话仿真总是进不了main,奇怪的是同样的程序在STM32F103RBT芯片上好用,在ZET6上就不好用了。

网友A:
关于 microlib
microlib 是缺省 C 库的备选库。 它用于必须在极少量内存环境下运行的深层嵌入式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不在操作系统中运行。microlib 不会尝试成为符合标准的 ISO C 库。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 它的功能比缺省 C 库少,并且根本不具备某些 ISO C 特性。某些库函数的运行速度也比较慢,例如,memcpy()。

这是官方的一些介绍. 没有透露细节问题. 只是说到 "少量内存" 的环境, 是否这里导致的区别呢, 毕竟 ZET6 跟这个有点差别了.

网友B(2012-08-27):
这个的确得小心
我曾经因为使用了它,而导致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2013-11-01):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