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01):
我这需要和一个主机设备进行485通讯,协议是9位的,本想用stm32的USART,仔细看了手册后发现stm32的多处理器通讯方式中的地址标记检测地址位被编程在USART_CR2寄存器的ADD中,是不是也就是说只能和很少个从设备通讯(add地址范围内,只有4位),请问9位协议有什么办法可以和更多从设备进行通讯? 协议不方便改动了。
有人提议说可以自己定义个协议,不用硬件寻址,还是没思路。谁能给点提示?

网友A:
9位协议是什么样的?

网友B:
"9位协议" 是标准 51 里衍生出来的. 在 8 位数据位后面跟一位地址/数据标识位. 硬件可以设置是否屏蔽标示成数据属性的数据. 从而减少软件开销.  据数据手册,  STM32 也支持这种方式, 可以看 "地址标记(address mark)" 的介绍

楼主:
奥,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复,觉得想明白了,先做实验看看,有问题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