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这个小功率电流放大器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可行吗?

楼主(2011-04-01):
静态分析,当电路输入为0时,对于的电路输出为0.
因为u+=u-=O,所以i1=Ui/R1i2=-Uf/Rf。运放输入电阻很大,故i1if,即Ui/R1=-Uf/R1,
Uf=-Ui(Rf/R1).输出电流就是io=ir-if=Uf/R-Ui/R1=-Ui(Rf/R1*R+1/R1)=-1/R1(Rf/R+1)*Ui
互导增益为Io/Ui=-R1*R/(Rf+R).

该电路为负反馈电流并联电路,电流的输出与外接负载RL无关。    注:R指的是在交流直流两种不同情况下时R3R4的数值。对于C2,在直流输入放大时,作用是对于其进行整流。

R=1KRf=R1=10K
对于C值设定(截止频率算法)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摸不着头脑。

对于噪声、截止频率等参数应该怎么算啊,我看的好烦,有些看不懂。谢谢了啊

楼主:
补充一下,对于项目的要求为:
输入:-5V到5V
输出:5A~5A
功率:50W/50VA
精度:0.2%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功放机上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