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中的工作频率指的是啥呢?

楼主(2011-04-01):
最近看有关变压器的文献,总是看到“工作频率”,“开关频率”,“高频状态”等等一些词,那到底在变压器中提到的频率或者高频指的是什么呢?

是一次侧绕组的输入交流电压的频率吗?

另外变压器能改变输入的交流电的频率吗?

楼主:
米有人回答~是不是这个问题太幼稚了~

网友A:
变压器只能用交流驱动,交流的频率就是变压器的工作频率,高频低频则是相对的,变压器种类很多,工作频率从Hz级到百MHz级的都有,变压器本身不能改变激励频率,但因非线性环节的存在会有谐波分量产生。

楼主:
哇,太感谢了。
3# 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