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中模拟地,数字地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无正文)

网友A:
分开覆铜比较好, 通常在模拟部分, 用模拟地; 在数字区域, 用数字地.

网友B:
似乎说用0欧姆电阻或磁珠或电感单点连接

楼主:
楼上两位所说均有在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说法
但是这其中的原委我不是很明白,大家来给分析分析
看到了很多关于地覆铜的帖子 但是百家讲坛  我有些迷糊了~~~

网友C:
凡是没有绝对,但一般的指导性原则就是:分开敷铜,单点接地。

但又一些电路,模拟部分极少,此时只要敷数字地,然后模拟地直接一根线过去就可以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根线也是敷铜的一部分,所以。。。

楼主:
嗯,谢谢大家的解答与讨论,就此告一段落,后边如果有深刻的理解了,再拿出来与大家讨论~~~~

网友D:
我也发现说法比较多,所以很多需要根据自己板子的情况自己决定!

网友E:
分开布貌似挺麻烦的,不懂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