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315M或433M无线发射功率?

楼主(2011-04-01):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提高315M或433M无线发射功率?最好能提供下电路,谢谢

网友A:
麻烦自己先动动脑筋,论坛只是为开发设计中的疑难指点方向而已,并不是让人来这守株待兔的,兔子还是要靠自己去打的,不然中国工程师的水平永远无法提高。

楼主:
楼上的,发射功率增大方面的资料在网上很难找到,你又不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这方面找寻资料,大话不是你这么说的

网友B:
现在这个频段的无线环境已经很糟糕了,你提高发射功率会影响别人使用的。
你要要达到多远的距离?

网友C:
楼上的,在网上搜了下PA电路,查到的基本都是IC来做,考虑到成本,有否用基本元件做的电路,比如就是三极管之类的。对无线方面刚刚接触,实在没什么头绪,希望指点一二。 ...
引用 楼主:

法定的辐射功率上限是10mW,别乱整,但如果天线增益比较低,如鞭状天线,搞到15-20mW的电功率就差不多了,电路去啃大学《高频电路》,你这个功率不大,可以加个正偏用甲类或甲乙类

网友D:
315M或433M的一般都是用的超再生振荡器,其发射部分一般有用一个三极管做的,也有用两个三极管做的,很显然,要加大功率的话减小基极电阻就行,但是有时会产生频偏或波形失真,这个靠你自己总结经验了,如有问题可加我QQ782747261,我会尽力帮你的。

网友D:
R_7,R_10,C-5,C-8调整一下参数都会影响到发射功率,你自己可试试,如果需要模块我们也可以卖给你,有发射的和接收的,实际上这个和软件也有一定的关联,软件没做好,接收距离也受限制的,包括误码方面。Q782747261

楼主:
多谢各位,最近我也一直在调试电路。我的要求不高,能达到100-200米的距离就够了。原先在淘宝上买的最简单的发射模块和超再生接收模块,都无法达到100米以上,好点能到50米左右,差点的,连20米都达不到,离散太大。后来接收模块改成超外差,接收距离提高蛮多,并且都很一致,基本满足客户要求,但是客户要求还要远点,接收处已经没办法想了,只能动一下发射这边了,一个是提高功率,一个是接天线。前两天买了个鞭状天线,发现效果也不错。但是客户不喜欢天线外露,所以只能提高发射功率了。

网友D:
我们以前做的RF温度计,一般空旷地带都是做最多一百米,如果想做两百米我至今暂未听到过,就算是铁将军防盗报警器好象也只是一百米,但是我们以前用同一对模块以前是做三十米的,现在是一百米了,只是软件的编码格式改了,我们是专业做RF、RCC产品开发的,如果有意请加我Q782747261,我连软件一起给你开发。生产一百米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你的产品如果要做FCC或R&TTE认证的话就得做几个把功率调底的样板机去蒙他们了,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

网友E:
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F(2011-05-21):
其实距离跟功率是一方面,同时跟天线匹配、耦合网络的匹配也不小!
功放管子很多的。看你自己具体应用

网友G:
目前也在做RF温度计,新手,请问下11楼,匹配电容用NPO电容效果如何?

网友H:
天线匹配是关键

网友I:
刚来,先看看
:lol

网友J(2011-06-21):
用超再生技术能达到200米左右,我有做过该项目。

网友J:
超外差的在80米左右,当然发射、接收部分采用的天线也有关系。

网友K(2011-07-31):
用1公理~4公理的模块阿  反正我测试过在密集的楼区内 150M 都可以收到了有效的信号 315M

网友L:
问20楼,你测过的模块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F:
PA2460-LF可以用来做改频段的功放

网友M:
模块距离太短  价还高

网友N(2013-06-12):
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O:
通讯距离跟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有关,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P:
315/433的无线系统要做到1000米,接收模块要用超外差的,发射功率也要达到300-500mw,用普通的小功率发射管怎么也调不上去功率的,用IC可以用PA2460,用分立件比较便宜,可以用一个叫2SK3078的0.5W高频MOS管来做末级功放,但是两级之间的匹配和与天线的匹配电路非要专业射频工程师来调了。需要这种模块或技术的可以加我Q191554802.

网友Q(2013-10-14):
引用 网友R:
加PA,但不要随意这么做,国家有无线电管制法律,433M段最大许可的发射功率是10mW,超出的话会造成电磁环境 ...

最大10mW是指整个产品的辐射功率,还是无线收发芯片的驱动功率?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最大10mW是指整个产品的辐射功率,还是无线收发芯片的驱动功率?

指实际辐射功率。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指实际辐射功率。

433M无线测试用例,chunyang能归纳几点基本的吗?
频偏(433.92M)上下偏差多少合适?

网友R:
引用 网友Q:
433M无线测试用例,chunyang能归纳几点基本的吗?
频偏(433.92M)上下偏差多少合适? ...

不知你的“测试用例”指什么?频偏指标跟信道类型、具体电路设计、数据传输率等有关,没有前提就无法说什么合适。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不知你的“测试用例”指什么?频偏指标跟信道类型、具体电路设计、数据传输率等有关,没有前提就无法说什 ...

433M有所谓的调频吗?是不是射频芯片自定义的一种优化机制?

网友R:
引用 网友Q:
433M有所谓的调频吗?是不是射频芯片自定义的一种优化机制?

当然有处于调频模式的,所谓FSK的就是,跟什么“……自定义……”无关。

网友S(2013-12-17):
加PA 也要注意,国家对功率有规定,普通的家用功率是不能一定的数值的。一般的315M  433M 的功率都不会太大

网友T:
引用 网友R:
加PA,但不要随意这么做,国家有无线电管制法律,433M段最大许可的发射功率是10mW,超出的话会造成电磁环境 ...

网友U:
超再生振荡器是目前最常见办法,实测空旷地带80米。天线的匹配最关键。

网友F(2014-01-23):
用PA2460做放大吧

网友V(2014-07-24):
增加纠错码,提高接收灵敏度,配合提升发射功率

网友W:
如果你用超外差接收,发射器外壳足够大的,可以做到200-300米,过CE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