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紧急求助

楼主(2011-04-01):
各位大神们,我在进行PCB  DRC检查时,遇到的问题,生成不了报告,软件提示...report_drc.xsl不存在,但我按照路径寻找到了这个文件,请问该如何解决?小弟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估计要用这个文件作为模板把,我估计可以不用模板直接生成一个新的,实在不行别的目录下找找看看是否有

网友B:
你在官方上去下载重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