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贴片元件的的电路板,信号线一般多宽?

楼主(2011-04-01):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线一般0.2MM宽?电源线0.6MM宽?过孔选0.4MM宽.   这是我们厂的设定,应该不能比这个细啦...

网友B:
不能小于线路板厂的规定,太小了线路板厂做不出来

网友C:
电源线宽度要看走多大电流

网友D:
LS 正解,要看楼主板子的实际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