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262是数字芯片还是模拟芯片?

楼主(2011-04-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开关电容滤波器要建模型 不太容易吧。

楼主:
只能用实际电路来测试吗?
2# 天神下凡

网友B:
MAX262是CMOS双二阶通用开关电容有源滤波器,可由微处理器控制滤波函数,属于数模混合电路,这类电路如果仿真库中没有是很难自建的,而且仿真软件不能替代实际电路,初学者更应基于实际电路的实验,过份依赖仿真软件只会导致自己学艺不精。对电子工程师而言,动手能力是第一要务。

网友C:
MAX262是CMOS双二阶通用开关电容有源滤波器,可由微处理器控制滤波函数,属于数模混合电路,这类电路如果仿真库中没有是很难自建的,而且仿真软件不能替代实际电路,初学者更应基于实际电路的实验,过份依赖仿真软件 ...
引用 网友B:

如果他能够自己建模出来,对于这个原理的理解应该远远超过简单测试
不过前者的要求和后者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B:
能够自己建模要求对器件的理解相当到位,这不仅仅要基于实物做大量的测试,还要用数学公式进行描述,差了都不止一个数量级了。

网友D:
这个片子要小心布线和加电阻限流,不然容易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在准备实际测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

网友E:
可以登录:www.maxim-ic.com.cn查找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