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中如何在上沿电平时进行工作,比如接受信息

楼主(2011-04-01):
请教,程序中如何在上沿电平时进行工作,比如接受信息。在线等

楼主:
- - 谁来救救我啊。。。

网友A:
把中断设成上升沿触发

网友B:
想必LZ问的是使用外部中断口,怎么用上升沿判断吧!

网友C:
用外部中断吧,那个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对,我就是想知道如何在自己程序中进行一个上沿的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中断,就是基本的程序上怎么操作?是进行2次判断吗?

网友D:
轮询
上一次为0,这一次为1不就代表上升沿了
查询的速率取决于你的上升沿的频率,占空比了...

网友E:
用上升沿触发的中断,在中断里加入你要处理的函数就可以了!或用查询,不停的检查IO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  我去试试去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啦 我也去试试你说的 嘎嘎